关于eplan图形预览显示问题

楼主(2023-06-30):
选择的这个部件是有图片的,但图形预览还停留在页预览显示画面,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2023-10-1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打开部件主数据导航器,但是不显示图形预览如果打开主数据就可以显示图形预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