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的伺服,伺服抱闸采用plc点位驱动

楼主(2023-06-30):
汇川的伺服,伺服抱闸采用plc点位驱动,不用伺服驱动器驱动,以便于断开使能后可手动推动应该怎么处理及接线

网友A:
伺服已准备信号接到PLC输入点。伺服刹车接到PLC输出点。

当伺服已准备信号断开后,刹车信号也断开。

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B:
既然都接到PLC上控制了,就根据需要使能有效无效,刹车打开关闭都随便你,只不过竖直方向运行注意刹车与使能要搞好,不然

网友C:
你把原刹车输出信号输送给PLC,加上你的逻辑处理映射输出到PLC输出点控制继电器,就这么简单啊

楼主(2023-08-15):
引用 网友A:
伺服已准备信号接到PLC输入点。伺服刹车接到PLC输出点。当伺服已准备信号断开后,刹车信号也断开。我就是这么用的...



有接线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