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经济型LP3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使用说明(19)

楼主(2023-06-30):
一、通信协议介绍

1、串口介绍

LP3系列PLC配备有两个串口,串口 0 和串口 1,两个串口上电默认均为 RS232 协议,但是也可以通过串口初始化指令配置成 RS485协议,不同的是串口 0 接口电平为标准 232 电平,配置成 485 后,需要利用 RS232 转 485,完成电平转换;串口 1 接口电平为标准 RS485 电平,配置成 RS232 通信协议后,需要利用 RS485  转232 完成电平转换。

2、串口初始化指令

通过串口初始化指令指定通信端口、协议、串口参数等内容。

功能与作用

当执行串口初始化指令时填装串口功能控制字,重新初始化串口,使之工作于新的通信模式。

一般而言,串口初始化指令只需要执行一次,执行完毕后系统将该串口指定为配置的协议。

注意:串口 0 通信缓存区首地址默认是 D7000,而串口 1 通信缓存区首地址默认 D7020,上例中直接将串口 1 通信缓存区地址设置成 D7000,看似与串口 0 首地址冲突,实际上是由于编程口协议内部并不占用通信地址,故可以使用,但如果是串口 0 和串口 1 同时都设置成RS485 协议,则必须遵循串口 0 与串口 1 通信缓存区不冲突规则,如串口 0 通信缓存区首地址设置 D7000,串口 1 通信缓存区首地址设置 D7020 。

3、串口初始化指令应用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