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图变量怎么快速的导入昆仑通态触摸屏

楼主(2023-06-30):
变量地址是可以快速添加,但是在添加完地址后,用触摸屏导出表格地址后,添加完变量名称,导入触摸屏是,变量地址是0的就回自动转换成别的格式,或者变量就没了,求大佬讲解

网友A:
你用复制粘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复制粘贴试试



可以,就是在表格里添加完变量和注释的,就是导进触摸屏里的后,变量地址后面有0的有的消失不见了,有的变值了,

网友B:
昆仑通态连接中有介绍

网友C:
1,右键DB块,从块生成源,选择位置改名DB1_TEST

2,触摸屏设备编辑窗口,找到标签导入,中间窗口点击浏览,选择第一步里的DB1_TEST

结贴积分给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右键DB块,从块生成源,选择位置改名DB1_TEST2,触摸屏设备编辑窗口,找到标签导入,中间窗口点击浏览,选择第一步里的DB1_TEST结贴积分给我...

学习了

网友E(2023-08-12):
不知道哟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右键DB块,从块生成源,选择位置改名DB1_TEST2,触摸屏设备编辑窗口,找到标签导入,中间窗口点击浏览,选择第一步里的DB1_TEST结贴积分给我...



前段时间没来看,这东西怎么结帖啊

网友F:
厉害了,学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