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6触摸屏仿真

楼主(2023-06-30):
屏幕截图 2023-06-30 214206.png博途V16触摸屏仿真时点击按钮弹出“数值无法写入plc”这是什么原因求助各位大神工程师

网友A:
您好,很高兴为您解答;西门子的PLC外部是不可以强制I点的。您把屏幕按钮用M点取代就可以仿真了 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很高兴为您解答;西门子的PLC外部是不可以强制I点的。您把屏幕按钮用M点取代就可以仿真了 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谢谢解答,我按钮地址是选的M点但还是这样

网友B:
需要设置 PG/PC 接口才能使用

网友C:
更改下PC/PG 接口

网友D:
应该是变量关联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设置 PG/PC 接口才能使用

        -----------------------------------------------------------------接口也设置了

网友E:
首先看你的HMI跟PLC是否通讯上了,设置见图

HMI变量要PLC拖拽过来,属性--常规---里选择   读/写

网友F(2023-10-04):
选择屏点右键,编译,选择编译所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