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5轴,用RS485通讯可以吗?

楼主(2023-07-01):
需要用三菱PLC控制5个轴(甲方指定三菱),想用RS485,用驱动器内部位置来做,通讯需要读取5个驱动器的当前位置,写入5个目标位置,PLC对比当前位置和目标位置,用驱动器的输入DI做启动,不知道轮询下来延迟多少?

网友A:
轮询0.1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询0.1秒



0.5秒也能接收,每次定位完成之后的加工时间不少于2秒,只要在这2秒内把下一步运动目标发送到驱动器,加工完成后触发驱动器运行就可以

网友B:
5个轴而已,可以实现,基本上你感觉不出延时,不过你程序要做好轮询以及布线避免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个轴而已,可以实现,基本上你感觉不出延时,不过你程序要做好轮询以及布线避免干扰问题...



PLC和触摸屏用232通讯,触摸屏的485接驱动器,驱动器上需要读取以及设置的参数通过触摸屏中转

网友C:
如果是5U的PLC的话,可以4个485口,这样轮询更少,会更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5个轴而已,可以实现,基本上你感觉不出延时,不过你程序要做好轮询以及布线避免干扰问题...】进行回复:        ---------...



用触摸屏轮询是不是不用PLC轮询程序

网友E(2023-11-09):
用触摸屏轮询是不是不用PLC轮询程序

网友F:
可别用485通讯控制伺服,受干扰性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