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伺服驱动器连接

楼主(2023-07-01):
西门子1200PLC通过远创智控YC-ECTM-PNEtherCATProfinet)网关将派克compax3伺服驱动器连接到Profinet,并在正常运行中支持EtherCAT协议。作为EtherCAT从站,西门子S7-1200系列PLC在监控系统中支持PROFINET协议。

1、打开西门子编程软件把远创智控YC-ECTM-PNEtherCATProfinet网关GSD文件加载到编程软件中并调用,进行组态,详细流程请参考以下步骤,如感觉还不能解惑,请联系我们的工程师。

2,加载gsd文件如下图:

打开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选择远创智控YC-ECTM-PNgsd文件放的位置-勾选文件前面的框-点击安装,由于我已经安装过了,所以该选项为灰色。

3、添加远创智控YC-ECTM-PNEtherCATProfinet网关如下图。

点击plc转到网络视图-右侧的硬件目录-其他现场设备profinetio-yc-ectm-pn

4、修改网关的IP和设备名称并添加需要读取的输入输出字节数长度。

 1word的数据输入长度为举例,请根据伺服驱动器的数据量进行添加。

5plc端的数据已经添加完毕,现在可以把组态下载到plc,如图:

 首先需要编译下,然后点击下载按键,弹窗下载预览进行装载即可。

6、现在把从站伺服添加到我们的网关里面,并设置伺服的参数站号等如下图:

7、设置从站的过程参数与PDO参数分配,配置完成请重启网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