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PA转Modbus rtu/485协议网关 JM-RTU-PA

楼主(2023-07-01):
产品名称:捷米特JM-RTU-PA

1、产品概述

捷米特JM-RTU-PA是一种将Profibus PAModbus485 RTU专用通讯协议桥接的协议转换设备。符合Modbus通讯协议的设备可通过本产品和Profibus PA总线上的主站设备进行数据交换。需使用ProfibusPA链接器或DP/PA耦合器实现ProfibusDPProfibusPA的总线耦合。本产品在Profibus PAModbus总线上均工作在从站模式。RS485接口型号为JM-RTU-PARS232接口型号为JM-PA-232

产品简介:Profibus支持主-从系统、纯主站系统、多主多从混合系统等几种传输方式。主站具有对总线的控制权,可主动发送信息。对多主站系统来说,主站之间采用令牌方式传递信息,得到令牌的站点可在一个事先规定的时间内拥有总线控制权,共事先规定好令牌在各主站中循环一周的最长时间。按Profibus的通信规范,令牌在主站之间按地址编号顺序,沿上行方向进行传递。主站在得到控制权时,可以按主—从方式,向从站发送或索取信息,实现点对点通信。主站可采取对所有站点广播 (不要求应答),或有选择地向一组站点广播。

详细介绍

Profibus PAModbus485 RTU拓扑图:

 1-1  JM-RTU-PA应用

1.1捷米特JM-RTU-PA产品特点

◆ 使用32-Bit MCU,频率可达80MHz

◆ 使用Siemens公司PA总线专用芯片;

◆ 支持Profibus DP-V1 slave

31.25K标准ProfibusPA波特率;

Modbus485传输速率可达115.2 kbps

§  功能块支持16AI8DI4AO8DO

ProfibusPAModbus485具备2500Vrms 高速磁耦合隔离保护电路;

Profibus、串口、电源三端电气隔离,并且三个端口具备抗600W雷电、浪涌能力;

◆ 电源输入具备反接、过流、过热保护功能;

◆ 具备LED 状态指示灯,方便用户查看状态;

◆ 内置独立看门狗,增强设备抗干扰能力;

◆ 采用导轨(DIN Rail)安装方式。

1.2捷米特JM-RTU-PA技术指标

1.2.1 RS485接口

◆ 波特率支持12002400480096001440019200384005600057600115200bps

◆ 帧格式支持78个数据位, None/Odd/Even校验位,12 个停止位。

1.2.2 ProfibusPA接口

◆ 共支持36Slot,其中包括16AI8DI4AO8DO

◆ 传输速率31.25kbps

Profibus 从站地址设置范围0~125

1.2.3 电源接口

◆ 输入电压:DC7-24V

◆ 具备反接、过流保护功能;

◆ 电流消耗:40mA@24V

1.2.4 环境指标

◆ 工作温度:-40~85度;

◆ 工作湿度:5%~95%25℃时),无凝结。

1.2.5 外形尺寸:112×70×40mm

1.2.6 安装方式:35mm DIN 导轨。

1.2.7 重量:120g

2、捷米特JM-RTU-PA硬件描述和安装

2.1、原理框图

 2-1 JM-RTU-PA原理框图

2.2、接口说明

 2-2  JM-RTU-PA接口

接口类型

引脚定义

ProfibusPA

接口

1TE

终端电阻接线端,需要接入终端电阻时,将此1脚与2脚短接。

2P+

Profibus PA总线正。

3P-

Profibus PA总线负。

4NC

空脚。

5COM

Profibus PA总线信号地,接电缆屏蔽层。

电源接口

V+DC24电源输入正。

V-DC24电源输入负。

PE,接大地。

RS485接口

JM-RTU-PA

TA,终端电阻接线端,需要接入终端电阻时,将此1脚与2脚短接。

B-RS485差分收发负信号。

A+RS485差分收发正信号。

NC,空脚。

GNDRS485总线信号地。

RS232接口

JM-PA-232

空脚。

RXDRS232 串口接收。

TXDRS232 串口发送。

NC,空脚。

GNDRS232总线信号地。

 2-1  JM-RTU-PA接口定义

2.3Profibus PA从站地址设定

Profibus PA从站的地址需通过面板上两个10进制的旋转编码开关设置,一个代表十位,一个代表个位。这两个开关配合使用可以得到 0~99 的地址设定,但是 Profibus 分配给从站的地址范围是 0~126。为了设置 100~126 的地址,需配合机壳底部位拨码开关的第 1 位来实现。4 位拨码开关的第 1 位用来表示地址的百位,当拨码开关的第 1 位在 ON 的位置时,地址的百位为 1,即可设置 100~126 的地址,当其在OFF 的位置时,地址的百位为 0,即可设置 0~99 的地址。当三个开关的设置得到的是大于 126 的地址时,则认为百位无效,地址只取两个旋转编码开关的地址值。Profibus 的从站地址设置通过表格说明如下,举例如下表:

4位拨码开关第1

X10旋转编码开关

X1旋转编码开关

Profibus从站地址

OFF

OFF

OFF

ON

ON

ON

ON

 2-3  Profibus PA从站地址设置举例

2.4LED状态指示灯

指示灯

指示灯状态

含义

PW

常亮

设备工作正常。

熄灭

设备启动失败或未加电。

PA

常亮

Profibus总线连接正常。

熄灭

Profibus总线连接失败或掉线。

COM

常亮或闪烁

Modbus从站无应答或应答错误。

熄灭

Modbus从站应答正常。

RX

熄灭

Modbus从站无应答报文。

闪烁

Modbus从站有应答报文。

TX

熄灭

Modubs主站无请求报文发送。

闪烁

Modubs主站有请求报文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