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输出点有多种控制方法怎么处理?

楼主(2023-07-01):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以空压机和阀门的开启为例,空压机有四种启动方式分别手动启动,自动运行,,纯气运行,巡检运行,这样都输出到同一个Q点的问题就来了,空压机手动启动(按一下松开,自己保持输出)时需要自锁,自动运行,纯气运行和巡检运行又不想要自锁,信号有就运行,没有就停机,写的空压机这个程序,停止只能通过串在上面的多个(纯气,自动,巡检分别加一个常闭点)常闭点来停止,这样就感觉程序很累赘,还有感觉串太多常闭停止不安全,这里是自动(火警)优先,巡检运行,纯气运行和手动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的断开,所以很担心,万一巡检或者纯气的常闭停止按钮没有断开,导致回路火警时不能输出,所以,大家根据我写的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看看我写的这个起保停,还有自动/手动切换还能怎么优化下,让更安全,可靠,谢谢各位大神费心思看我的累赘描述。

网友A:
每个模式一个驱动线圈信号,最后综合输出到实际输出点......

工作模式就是一个寄存器,不同数值就是不同工作模式......

至于优先啥滴,都是寄存器数据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模式一个驱动线圈信号,最后综合输出到实际输出点......工作模式就是一个寄存器,不同数值就是不同工作模式......至于优先啥滴,都是寄存器数据解决.........



主要的问题,就手动模式要自锁,其他模式都不要自锁,怎么写比较合理。消防的产品, 需要谨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每个模式一个驱动线圈信号,最后综合输出到实际输出点......工作模式就是一个寄存器,不同数值就是不同工作模式......至于优先啥滴,都...



每种模式输出一个线圈,一共四个

网友C:
你这描述的控制要求和梯形图逻辑完全看不懂呀。

网友D:
一个模式一个FC块

网友E:
楼主需要将手动模式和其他模式分开考虑,手动模式启动的时候其他模式无效。

网友E:
忘记改了m20.0就是你的输出线圈Q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需要将手动模式和其他模式分开考虑,手动模式启动的时候其他模式无效。...



好的,谢谢

网友F(2023-08-18):
手动模式和其他模式分开,不互相干扰

网友G:
这个不难,分开写就可以了

网友H(2024-01-25):
在PLC程序中,你可以使用互锁逻辑来确保在任何给定时间只有一个操作可以执行。例如,如果手动启动和自动运行不能同时发生,你可以在程序中加入互锁条件,当手动启动被激活时,自动运行将被禁用,反之亦然。

网友I:
对于起保停和自动/手动切换的优化,可以考虑使用一个定时器来实现。当定时器到达设定的时间时,辅助继电器的状态会发生改变,从而实现起保停和自动/手动切换的功能。同时,定时器还可以用于检测回路火警,确保安全。

网友J:
对于手动启动方式,可以在辅助继电器的控制下实现自锁功能。当辅助继电器处于常闭状态时,空压机启动并保持输出;当辅助继电器处于常开状态时,空压机停止。这样可以确保手动启动模式下的自锁功能。

网友K:
避免在同一个逻辑块中串联太多的条件。可以将复杂的逻辑分解成几个简单的部分,并使用中间变量来存储状态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楼主需要将手动模式和其他模式分开考虑,手动模式启动的时候其他模式无效。...

网友L:
可以为每种启动方式设置一个辅助继电器,然后通过这些继电器来控制输出点Q。这样可以避免直接在输出点上串联多个常闭点,使得程序更加简洁和安全。

网友M:
如果你担心程序累赘,可以考虑对现有的程序逻辑进行优化。

比如,可以将重复的逻辑块抽象成子程序或功能块,然后在需要的地方调用,以减少代码的重复性。

网友N:
对于停止信号,可以采用双重确认的方式来提高安全性

例如,可以设置两个独立的常闭点,只有在两个常闭点同时动作时,才能触发停机信号。这样可以防止因为单一故障点导致的意外停机。

网友O:
你可以设计一个状态机来管理不同的运行状态。每种启动方式对应状态机的一个状态,状态转换可以通过检测输入信号来实现。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清晰地管理每个状态的转换条件和输出行为,同时也便于故障排查和维护。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楼主需要将手动模式和其他模式分开考虑,手动模式启动的时候其他模式无效。...

不错的,实用

网友P:
对于自动/手动切换,可以考虑使用状态机或子程序的方式来简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