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转ProfiNet网关在大跨径门机起重设备同步纠偏控制应用案例

楼主(2023-07-02):
大型门机起重设备纠偏控制系统采用CanOpen通讯协议,而PLC使用的是ProfiNet协议,看似不兼容的两种协议如何实现互通?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通过捷米特JM-COP-PN设置纠偏系统的参数,同时采集门机左右双轨的轮子多点同步控制,速度、位置等信息。在经过简单的配置后,用户可以很轻松的完成CanOpenProfiNet的协议转换,在ProfiNet总线协议下读写CanOpen设备的数据。

不同的协议之间的互通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案例通过使用捷米特JM-COP-PN实现了两种协议的互通,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配置 CANOPEN 主站

 导入 EDS 文件

1, 打开捷米特JM-COP-PN网关的 GW Config Builder 软件,点击工具——导入 EDS”按钮。

2, 选择相应的 EDS 文件,点击打开

添加 CANOPEN 站点

3, 使用 GW Config Builder 软件进行网关的 CANOPEN 配置,首先添加一个 CANOPEN 主站,如下图:

4, 右键单击主站图标,选择属性页面,设置主站波特率、定时发送间隔和主站心跳时间,如下图:(注意:如使用同步对象 SYNC 命令则需要使能 SYNC,连接多台 CANopen 从站时,必须使能该功能)

6.3 配置 PDO

5, 双击米特JM-COP-PN从站的图标,配置该从站的参数。选中 RXPDO1400),点击PDO 映射按钮

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根据需求选择需要映射的参数,以添加 6040控制字 6060 运行模式为例,选择添加上 6040 6060(每次只能添加 1 个对象)

选中 TXPDO1800),点击PDO 映射按钮

7, 如下图所示,以添加 6041状态字为例,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6041,然后点确定。

8, 输入 TXPDO 定时发送时间,例如 100ms 同时将传输类型改为 255。如果使能 SYNC 功能,修改类型为1~240(该类型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连接多台从站时,建议类型 10),点击确定。

将电脑设置成 192.168.1.10。点击菜单栏“设置”—“以太网设置”, 选择电脑的IP

配置 捷米特JM-COP-PNPROFINET 从站

9, 在博途中新建一个项目,通过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添加网关的 GSD 文件。

10, 选择 GSD 文件所在的目录,点击安装,进行 GSD 文件安装:

11, 设备和网络中添加网关,

12, 给网关分配 PLC,构建 Profinet 链接

13, 双击网关的图标,进入设备视图,设置网关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设备名称。

14, 在线访问----修改实际 PLC 和网关的 IP 地址和名称(IP 地址要和实际的 PLC 地址在同一网段,名称要和网关一致)

15, 配置读写数据,根据 CANOPEN 的通讯数据多少,进行 PLC 输入输出长度设置,(长度不小于 CANOPEN 通讯的实际数据长度)

16, 将程序编译下载,然后对照上位机的地址映射表,即可实现 S7-1200 读写网关的数据。

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