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转profinet与西门子PLC通讯

楼主(2023-07-02):
用三菱PLC的控制系统需要和西门子的PLC控制系统交互数据,远创智控YC-PN-CCLK 是自主研发的一款 PROFINET 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该产品主要功能是将各种 CCLINK 总线和 PROFINET 网络连接起来。

远创智控YC-PN-CCLK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连接到 CCLINK 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

三菱PLC系统中的网络配置远创智控YC-PN-CCLK

1, 注意几个参数设置的方式:

CCLINK 站地址:通过拨码设置CCLINK 波特率:通过通讯设置 CCLINK 占用站数:通过通讯设置(每个站支持最大 12 字节的通讯数据)

2, GX Works2 软件中新建一个项目,在 CC Link 的设置中,如下图所示。

举例,定义输入寄存器的地址是 D1000,输出寄存器的地址是

3, 点击站信息设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站类型”选择成远程设备站,“占用站数”根据实际数据量选择。点“设置结束”完成设置。

4, PN主站中,将模块的波特率和占用站数设置与 PLC 设置一致,然后 CCLINK 应该可以成功连接。如下图所示,word_1 中第一个 0x04 表示波特率设置为 410Mbps),第二个 0x04 表示占用 4 个站。

5, CCLINK 波特率列表:

设置值

波特率

0x00

156Kbps

0x01

625Kbps

0x02

2.5Mbos

0x03

5Mbps

0x04

10Mbps

6, CCLINK 数据量列表:

设置值

占用站数

输入输出数据量

0x00

输入、输出寄存器区:8 字节输入、输出位地址区:4 字节输入、输出各自合计:12 字节

0x01

输入、输出寄存器区:8 字节输入、输出位地址区:4 字节输入、输出各自合计:12 字节

0x02

输入、输出寄存器区:16 字节输入、输出位地址区:8 字节输入、输出各自合计:24 字节

0x03

输入、输出寄存器区:24 字节输入、输出位地址区:12 字节输入、输出各自合计:36 字节

0x04

输入、输出寄存器区:32 字节输入、输出位地址区:16 字节输入、输出各自合计:48 字节

7, GX Works2 软件中,在线监视缓冲存储器,如下图所示。可以通过软件元列表进行在线修改和监视寄存器的值。

1.1    配置 PROFINET 从站

8, 在博途中新建一个项目,通过“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添加远创智控YC-PN-CCLK网关的 GSD 文件。

9, 选择 GSD 文件所在的目录,点击安装:

10, 在“设备和网络”中添加网关

11, 给网关分配 PLC,构建 Profinet 链接

12, 双击网关的图标,进入设备视图,设置网关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设备名称。

13, 在线访问----修改实际 PLC 和网关的 IP 地址和名称(IP 地址要和实际的 PLC 地址在同一网段,名称要和网关一致)

14, 配置读写数据

15, 将程序编译下载即可实现 S7-1200 读写远创智控YC-PN-CCLK网关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