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连接AB PLC的应用案例

楼主(2023-07-03):
西门子S7-1500 PLCprofinet)与AB PLC以太网通讯(EtherNet/IP)。本文主要介绍捷米特JM-EIP-PNProfinetEtherNet/IP网关,连接西门子S7-1500 PLCAB PLC 通讯的配置过程,供大家参考。

1, 新建工程:运行 RSLogix 5000 程序,选择菜单 File->New,弹出对话框:

2, Type中选择控制器的型号,在Name中填写项目的名称,点击 OK 完成创建捷米特JM-EIP-PN

3, 添加网关:在 Controller Organizer 栏中,右键点击1769-L23E Ethernet Port

LocalENB,选择New Module

 4, 选择要添加的设备,点击Create   Name中填入网关的名称,在IP Address中填入网关的 IP 地址,点击Change设置网关的输入输出数据长度。

 5, 点击 OK 操作完毕后,可以看到在项目中已经添加了网关:

6, 设置工程路径:点击菜单 Communications->Who Active,在扫描到的设备中,选择 00CompactLogix Processoreip 选项,点击右下角的 Set Project Path。然后点击 Close,完成设置。

7, 点击菜单 Communications->Download,下载工程到 PLC 中:

8, 对西门子PLC进行配置,首先安装GSD文件;

9, 导入ProfinetEtherNet/IP网关进行组态,设置ProfinetEtherNet/IP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

本例设备名称为EIPIP地址为192.168.20.5

10, 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8个字节);

11, 进行下载即可,下载成功后将ProfinetEtherNet/IP网关模块重新上电即可,重新上电后ProfinetEtherNet/IP网关的PWRSYS灯常亮表示电源及系统正常,OK灯常亮表示与Profinet主站通讯正常。Run常亮表示EtherNET/IP主站通讯正常,ERR灯闪烁表示与EtherNET/IP通讯中断。监控两边数值显示数据交换成功。

12, 以上是ProfinetEtherNet/IP网关捷米特JM-EIP-PN连接AB PLC配置案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