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FC-102P45变频器频繁炸机

楼主(2023-07-03):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这边有几个辅助燃烧风机的变频器老是烧,而且是在风机正常的运转30HZ时,变频器的上口熔断器烧掉,然后检查变频器损毁了,拆开以后整流模块损毁。这种情况是什么造成的。变频器型号FC-102P45KT4E55H1XGXXXXSXXXXA0BXCXXXXDX

网友A:
一般不是专门变频电机,最好在工频上使用

网友B:
有观察电机电流,温度,环境,负载,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C:
进线电源装电抗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