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路模拟量取值问题

楼主(2023-07-03):
如图所示 水箱1  水箱2  水箱3  水箱4 全部联通 每个水箱都一个液位传感器 4-20ma 输出,PLC 里面需要怎么取这个液位的值来控制泵呢

网友A:
模拟量读取比较容易,关键是你想怎么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读取比较容易,关键是你想怎么控制了



就是想表达怎么样来控制  是去4个的平均值吗

网友B:
是觉得传感器不稳定吗?安装这么多传感器,控制的话你可以自己写段判断程序,比如斜坡,变化率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觉得传感器不稳定吗?安装这么多传感器,控制的话你可以自己写段判断程序,比如斜坡,变化率等等...



业主要求要那么多  斜坡是怎么 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