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装修灯具坏了,基本都是更换LED模组,不换外壳

楼主(2023-07-03):
家庭装修灯具坏了,基本都是更换LED模组,不换外壳......

有的灯具厂家倒闭或者不再生产原来灯具,于是千奇百怪的改装......

网友A:
LED灯珠损坏都是因为超功耗使用,电流、管耗都超过额定,如果降电流使用,寿命会很长,长到陪伴一生。

LED所以高效,是因为电转换光没有热损失。然而现在用在LED照明上,为了高亮度超电流使用加散热器,这样,LED可以少用,降低成本。

我13年前的12V灯条做照明,用手机充电器改的电源,11V输出给灯条,亮度稍低,寿命很长,至今还在使用,在卫生间长明灯。

楼主:
我看了LED灯珠参数是350mA,驱动器输出电流是250mA,理论上没有超额使用,只能说质量问题吧

网友B:
只要外壳好的,这个灯可以用几代人,每次只需要更换灯珠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外壳好的,这个灯可以用几代人,每次只需要更换灯珠即可



你是不知道家装灯具更换的麻烦:新灯具要求将原灯具的安装孔完全覆盖(谁愿意好好的屋顶露出恐怖画面???),还有灯具接线要符合原来的,现在灯具可不是以前换一个灯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LED灯珠参数是350mA,驱动器输出电流是250mA,理论上没有超额使用,只能说质量问题吧...



你最好实际测量。

如果是250mA的恒流电源,灯珠的额定电流都不会超过200mA。对于LED做照明,高效的做法应该是灯点亮时散热器没热的感觉,或稍高于室温。

可以试试在使用中灯条温度,肯定在50°C以上。

楼主:
灯条驱动电流测量的确如此!估计灯珠要么就是B货,应该不是正品

楼主:
反正我挺喜欢那种双驱动的LED灯具,那种灯具一般都是坏一半(2个驱动器各自驱动一半的LED模组),那种坏了很少2个驱动器同时损坏,坏一边顶多亮度下降,不至于像单驱动灯具完全黑乎乎

网友A:
LED不亮,稳流电源没坏时,灯条上只有一个灯珠断了,用放大镜(我花眼)查找,坏的LED灯珠有一个很小的黑点,把这个灯珠短路,灯就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