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遇到工控一体机无法启动时应如何正确处理?

楼主(2023-07-03):
工控一体机无法启动的原因你知道吗?工控一体机无法启动有两个具体表现,其一是开机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电源风扇不转;其二是风扇运转正常,但无法正常启动。

工控一体机无法启动的现象、原因分析如下:

一、工控一体机开机无任何反应,工业主板指示灯不亮,电源风扇不转

1、首先应当检查工控一体机的供电是否正常。

2、若AC输入正常,则应当考虑是否是工控一体机电源发生故障。此时应当将ATX供电接口及CPU供电的大4P接口取下,用镊子或线材短接ATX供电接口的绿色及黑色线。看此时电源是否能够正常运转,若此时电源风扇能够正常运转,则说明电源本身工作没有问题,此时则应当考虑工业主板的情况。需要将工业主板上多余的卡类USB类设备均取下,只留下最基本的器件,看工控一体机是否能够运行。

3、若工控一体机还是不能正常运行,则应将工业主板拆下查看是否有短路及烧坏的情况。

二、工控一体机开机之后风扇运转正常,但无法正常启动

1、工控一体机开机时BIOS报警,此类情况是最常见的情况,具体的可参照各型号BIOS报警音含义来处理。

2、工控一体机开机时无任何报警音,CPU风扇转一会又停,如此反复。考虑为CPU供电有问题或CPU松动。

3、工控一体机开机时显示器一直停在最初的BIOS初始化启动界面,无法下一步。此时看一下外设部分,有没有插U盘及其它的USB设备,多为BIOS问题,拨掉相关USB设备重启之后工控一体机即可正常运行,建议更新BIOS修复此故障。

4、若工控一体机开机之后无报警音,CPU风扇运转也正常,但无法正常初始化,则还是应当采取最小系统法来分析,看工业主板上是否有附着物导致短路或是主板烧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