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23-07-03):
和利时PLC的LK210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和利时LK210 恢复出厂设置:
 将站号(即 CPU 上的拨码开关)设为预留站号 8,复位控制器或断电再上电, 迅速将钥匙开关拨到 PRG 位置。注意操作完请将站号(即 CPU 上的拨码开关)和 钥匙开关设为正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