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20 的 IP 地址

楼主(2023-07-03):
LK220 的 IP 地址丢失后,如何找回 IP 地址

网友A:
IP地址丢失?看看是不是网卡挂了或者网口接触异常

网友B:
1)LK220-B03 及以上版本可以通过 IP 扫描工具识别 IP:

通过小工具的 IP 扫描功能,可以查找局域网内所有控制器的 IP 地址。

IP 扫描不支持路由级联,如果局域网中接入了路由器,则路由器接入的设 备 IP 无法扫描到。

如果 PC 机为多网卡,您需要在扫描前,检查接入网络的网卡型号,并在小 工具中进行配置,以确保通讯口正确。

在菜单栏中,单击【工具】—【辅助工具】—【2 控制器操作】,打开控制器 操作界面,单击“IP 扫描”标签页;在“通讯接口”下拉框中,选择网卡型号; 单击查找 CPU 按钮。

开始扫描,窗口中显示已扫描到的控制器及 IP 地址。所有控制器查找结束 后,提示扫描完成。图片.png

2)LK220-B02 及以下版本没有 IP 扫描工具,可采用恢复出厂设置的办法把 IP 地址恢复成默认 IP 地址:129.0.0.250 和 128.0.0.250。具体方法如下:

把钥匙开关从 REM→PRG→REM→PRG→REM 顺序操作,该操作如果在 1.5 s 之内完成,CPU 进入恢复出厂设置操作,在此过程中,FRC 灯和 BAT 灯闪烁。 恢复出厂设置操作完成后,FRC 灯和 BAT 灯停止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