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如何自定义数据地址

楼主(2023-07-03):
用户如何自定义数据地址

网友A:
1) 系统的默认的 I/O 配置如下:

2) 取消系统默认的“自动计算地址”勾选:

3) 点击模块如 LK610,基本参数里的输入地址修改为想要的地址(注意:这 个修改在实际计算时会加 2Byte,例如我这里修改的是%IB30,但是修改 完成后会变成%IW16)图片5.png

4) 右键 LK610,点击“计算地址”(注意:计算地址时要把 I/O 的地址列表 收起,否则地址不计算)

5) 打开地址列表,可以看到修改成功

网友B:
1) 系统的默认的 I/O 配置如下:

2) 取消系统默认的“自动计算地址”勾选:

3) 点击模块如 LK610,基本参数里的输入地址修改为想要的地址(注意:这 个修改在实际计算时会加 2Byte,例如我这里修改的是%IB30,但是修改 完成后会变成%IW16)

4) 右键 LK610,点击“计算地址”(注意:计算地址时要把 I/O 的地址列表 收起,否则地址不计算)

5) 打开地址列表,可以看到修改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