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通讯设置问题

楼主(2023-07-03):
LK210做modbus  TCP从站时,PLC如何配置,如何做相应程序编写

网友A:
LK210 作 Modbus TCP 从站时,需要在程序中设置从站地址,如下图所示, 在 PLC 中添加 HS_ModbusTCP Slave 功能块,设置 Address。

LK210 作 Modbus TCP 从站时,最多支持 32 个主站链接。

LK210 作 Modbus TCP 通讯时,端口是 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