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AutoThink 工具读到控制器状态为错误态时如何处理?

楼主(2023-07-03):
问一下,AutoThink 工具读到控制器状态为错误态时如何处理?

网友A:
当 AutoThink 工具读到控制器状态为错误态时,可能会是以下故障:
1、 LK249 的双 DP 链路故障
 检查 DP 线缆是否插好
 检查 LKA104 进线、出线是否接好
 检查从站地址拨码开关是否正确
 检查 DP 线缆是否有破损
 LK249 模块内部通信链路故障,需更换模块
2、 CPU 模块的双以太网故障
 检查以太网线是否插好
 检查以太网线是否有断线
3、 程序中硬件配置与实际配置不符
 检查硬件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