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IE转Modbus TCP网关连接三菱FX5U PLC

楼主(2023-07-04):
远创智控YC-CCLKIE-TCP 是自主研发的一款 CCLINK IE FIELD BASIC 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该产品主要功能是将各种 MODBUS-TCP 设备接入到 CCLINK IE FIELD BASIC 网络中。

远创智控YC-CCLKIE-TCP网关连接到 CCLINK IE FIELD BASIC 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连接到 MODBUS-TCP 总线中做为主站或从站使用。

1.2.2 MODBUS-TCP 技术参数

   网关的 MODBUS 接口可通过拨码选择做为主站(客户端)或从站(服务器),两种工作方式二选一工作。

   网关作为 MODBUS 主站,支持 01H02H03H04H05H06H0FH10H 号功能。

   网关作为 MODBUS 主站,最大可以开通 8 个通道,连接 8 MODBUS 从站。从站站号 1~8,对应端口号 10001~10008,端口号可以通过软件进行更改。

配置网关的 MODBUS 报文

1远创智控YC-CCLKIE-TCP网关做为 MODBUS 主站

1, 使用网线将电脑与网关的 LAN 网口连接。

2, 将拨码的第 8 位拨到 ON,此时网关处于配置状态,然后给网关供电。

3, 打开 GW Modbus Builder 软件 双击软件右侧设备列表中的Modbus Master,可以添加一个虚拟主站到项目中,添加后可以在软件左侧项目树中看到此主站,如下图:

4, 双击软件右侧设备列表中的Modbus Slave,可以添加一个从站到此主站的 Modbus 总线中,添加后可以在软件的主窗口中看到 Modbus 总线中的所有站点,如下图:

5, 多次双击软件右侧设备列表中的Modbus Slave,可以添加多个从站。

6, 双击主窗口中的Modbus Master图标,弹出 Modbus 主站参数设置窗口,在这个窗口里,用户可以设置 Modbus 总线的运行参数和网关做为Modbus 主站工作时的特性,如下图:

7, 双击主窗口的某一个Modbus Slave,可以设置该从站的报文。

8, 如下图所示,用户给 1 号从站添加了 1 条写线圈、1 条读线圈、一条写寄存器、一条读寄存器。每一条报文,用户可以在表格内修改起始地址和数据长度。

9, 配置完成后,用户再次双击Modbus Master,点击地址表按钮,弹出 Modbus 从站数据列表。此列表展示出用户配置的全部报文,可以帮助用户进行数据的地址映射。

10, 用户配置完成 Modbus 报文后,可以将配置下载到网关中。下载配置前需要将拨码第 8 位拨到 ON,电脑与网关的 LAN 口通过网线连接。

11,用户点击工具——下载

配置远创智控YC-CCLKIE-TCP网关的 CCLINK IE FIELD BASIC

12, GX WORKS3 软件中新建一个项目,选择使用的 PLC 型号:

13, 点击左侧列表中的以太网端口,设置网络参数:

14, 点击自节点设置,填写 PLC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此处应与实际使用的 PLC 一致:

15, 点击CC-LINK IEF Basic 设置,在设置页面中启用 CCLINK 网络,如下图:

16, 然后点击下面一行的网络配置设置,选择右侧的通用设备,拖动到主画面中,可以看到添加了一个从站。用户根据实际的使用情况设置参数:

设置完毕后,点击菜单栏的反映设置并关闭,结束此画面。

17, 继续点击刷新设置,进行数据地址设置。网关使用 RWr RWw 区域,其中 RWr PLC 读取到的数据,RWw PLC 发出的数据。   注意,设置完毕后要点击图中右下角位置的应用按钮。

18, 点击菜单栏转换——转换+RUN 中写入,在弹出的画面中,选择全选,然后点击执行,直到下载完成。

19, 点击监看按钮,可以在线监测 PLC 的数据

20, 注意输入和输出的第 1 个字,分别是预留的控制字和状态字,实际数据从各自的第 2 个字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