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 210 系列 PLC 在使用时的接地要求

楼主(2023-07-04):
LK 210 系列 PLC 在使用时的接地要求?

网友A:
PLC 硬件模块在上电调试和正式投入运行前,必须按照其接地要求完成接地 系统的安装,并测试合格。

一般情况下,接地系统主要有保护地和屏蔽地:

 保护地:防止设备外壳的静电荷积累、避免造成人身伤害而采取的保护 措施。

 屏蔽地:把信号传输时所受到的干扰屏蔽掉,以提高信号质量。模拟量 信号的屏蔽电缆要求在 PLC 系统侧接地。背板外壳要求接地,DP 线缆屏 蔽层要求接地。

PLC 一定要单独接地,不可以将 PLC 地线通过别的设备间接接地。接地线的 线径要尽可能的大,最低不能小于 2.5mm(10AWG),接地电阻一般要求小于 4 欧 姆。

网友B:
v> PLC 硬件模块在上电调试和正式投入运行前,必须按照其接地要求完成接地 系统的安装,并测试合格。 一般情况下,接地系统主要有保护地和屏蔽地: 保护地:防止设备外壳的静电荷积累、避免造成人身伤害而采取的保护 措施。 屏蔽地:把信号传输时所受到的干扰屏蔽掉,以提高信号质量。模拟量 信号的屏蔽电缆要求在 PLC 系统侧接地。背板外壳要求接地,DP 线缆屏 蔽层要求接地。 PLC 一定要单独接地,不可以将 PLC 地线通过别的设备间接接地。接地线的 线径要尽可能的大,最低不能小于 2.5mm(10AWG),接地电阻一般要求小于 4 欧 姆。图片.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