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转Profinet与Arnold逆变器模块应用

楼主(2023-07-05):
西门子S7-1200/1500系列的PLC,需要连接带EtherCAT的通讯功能的逆变器设备。西门子的PLC采用PROFINET实时以太网通讯协议,要连接EtherCAT的设备,就必须进行通讯协议转换。该小疆智控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提供了快速可行的解决方案。EtherCAT转PROFINET支持两种实时以太网通讯协议之间的转换,可以主通讯主站(加主站授权),也可以做通讯从站,两个网络独立运行,通过网关内部进行数据映射,每个以太网网络都提供双端口交换机,方便连接和网络扩展。

1、首先添加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GSD文件;
2、找到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模块进行组态;

3、设置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
4、设置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的输入输出字节数长度;
5、下载组态到PLC;
6、打开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ECAT设置;
7、新建项目选择PN2ECAT;
8、配置软件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博图一致;
9、在设备列表中查找并选定所需设备;
10、对从站设备进行参数配置,PDOs在下方参数栏中添加所用参数项,该文件已经把参数固定,直接下载配置进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即可;
11、配置完成后运行;
12、直接对对应的IQ地址读写即可,在本案例中,Profinet转EtherCAT模块作为逆变器与西门子PLC之间的桥梁,通过配置软件进行简单的数据映射,快速的实现了S7-1200 PLC通过PROFINET协议对逆变器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