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转EtherNETIP与生物反应器应用

楼主(2023-07-05):
本案例用的设备有AB PLC1769-L32E,耐用通信Modbus TCP转EtherNET/IP网关,生物反应器。

1、打开RSLogix5000,进行硬件组态,首先添加网关的 EDS 文件;
2、安装完成后添加模块,选择 New Module;
3、输入 EIP 寻找Modbus TCP转EtherNET/IP网关模块,名称显示为 EIP001;
4、双击Modbus TCP转EtherNET/IP网关网关模块设置参数;
5、设置Modbus TCP转EtherNET/IP网关的设备名称和 IP 地址,本例为 eip IP192.168.1.11
(此处设备名称可随意写,Modbus TCP转EtherNET/IP网关在 EtherNet/IP 端不需要设置设备名称);
6、点击 Change 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 8 个字节;
7、下载配置到 PLC;
8,打开配置软件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
9,打开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TCP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EIP-MTC(MODBUS TCP主站);
10、设置Modbus TCP转EtherNET/IP网关的IP地址和字节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11、继续右键点击插入,插入Node;
12、设置ModbusTCPip地址,IP地址是Modbus TCP转EtherNET/IP网关网口地址,网关地址为过滤交换机地址需设置为不冲突地址即可;
13,根据控制器手册设置Modbus TCP转EtherNET/IP网关通信参数,及功能地址介绍;

14、给Modbus TCP转EtherNET/IP网关配置点击控制器读写数据,这里举例读取点击控制器的电流值,及反馈值。如下图所示
PLC中组态中数据读取显示,根据产品手册的地址说明可把Modbus TCP转EtherNET/IP网关数值放到PLC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与博图中的 kj:I  Data [0]地址相对应,本例中 I 地址为 0-7,若地址为 0 寄存器地址 256 号的数据 就会映射到 I.Data 0 后面数据依此往后按顺序排列,从而进一步的对数据进行运算采集工作,以上就是Modbus TCP转EtherNET/IP网关在PLC组态的快速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