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转Profinet网关连接台达伺服

楼主(2023-07-05):
客户要求将台达伺服通过一个网关设备,把数据传送到西门子plc中,远创智控YC-PN-COPCanopenProfinet网关)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以下是操作步骤

1, 在博途中新建一个项目,通过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添加远创智控YC-PN-COP网关的 GSD 文件。

2, 选择 GSD 文件所在的目录,点击安装,进行 GSD 文件安装:

3, 设备和网络中添加远创智控YC-PN-COP网关,

4, 给网关分配 PLC,构建 Profinet 链接

5, 双击网关的图标,进入设备视图,设置网关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设备名称。

6, 在线访问      修改实际 PLC 和网关的 IP 地址和名称(IP 地址要和实际的

PLC 地址在同一网段,名称要和网关一致)

根据以上台达ASDA-A的说明书配置 PDO

7, 双击从站的图标,配置该从站的参数。选中 RXPDO1400),点击“PDO映射按钮

8, 如下图所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根据需求选择需要映射的参数,以添加

6040“控制字6060 “运行模式为例,选择添加上 6040 6060(每次只能添加 1 个对象),然后点击确定。

9, 选中 TXPDO1800),点击“PDO  映射按钮

10, 如下图所示,以添加 6041“状态字为例,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6041,然后点确定。

11, 再选中 TXPDO1800),点击属性按钮:

12, 输入 TXPDO 定时发送时间,例如 100ms 同时将传输类型改为 255。如果使能 SYNC 功能,修改类型为“1~240”(该类型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连接多台从站时,建议类型 10),点击确定。

13, 配置 SDO通过“SDO 配置,添加 SDO,点添加按钮,添加 SDO

14, 选择 TXSDO 按钮,输入索引、子索引、数据长度。输入完毕后点确定。

15, 添加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16, 再点添加,根据需求,添加 RXSDO

17, 地址映射表

 点击软件的菜单栏工具——地址映射表,可以查看网关的地址排列,红框为映射的数据,如下图所示:Bus1 是对应数据的地址排序,Bus2 是对应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