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CanOpen网关连接高悦电机配置案例

楼主(2023-07-05):
本案例需求为客户要求将高悦电机通过Profinet转CanOpen网关接入到西门子PLC中,具体配置方法如下。

1、安装gsd文件
2、选择GSD所在文件夹(注意不是选择文件,选择文件夹后会出现在选择框内)本例为桌面。
3、选择对应Profinet转CanOpen网关进行组态
4、设置Profinet转CanOpen网关IP地址和设备名称(本例设备名称为PN1,IP地址为192.168.20.5)
5、添加Profinet转CanOpen网关的输入输出字节长度,下载组态到PLC即可。
6、通过配置软件配置Canopen从站,首先通过软件导入从站的EDS文件。
7、导入后添加主从站设备。
8、点击主站设置从站波特率及周期心跳等参数。
9、错误控制页面设置Profinet转CanOpen网关心跳监控。

10、设备参数界面用来设置Profinet转CanOpen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中保持一致。
11、设置从站PDO参数,本例设置了RPDO0为控制字 RPDO1为速度TPDO0为状态字。
12、传输类型可选择周期或者触发模式。
生成之后进行下载,下载后对Profinet转CanOpen网关重新上电即可。对网关进行写值,对控制字写00 01为启动0002为停止。因PN端与Canopen端大小端相反,所以控制字启动要写01 00停止写02 00。速度设定为1000十六进制为03E8同理交换为E803,写入后电机开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