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转EtherNetIP网关通过网关连接昆仑通态的触控屏

楼主(2023-07-05):
现场有一个昆仑通态的触控屏需要通过网线连接到欧姆龙plc上,由于无法直接读取,需要通过一个设备进行连接。下面是通过远创智控YC-EIP-TCPModbusTCPEtherNetIP网关)进行连接的案例

1, 打开欧姆龙PLC编程软件,添加对应的PLC,设置号设备名称、设备类型、网络类型;

然后需要设置主站对应的的IP地址;

2, 安装远创智控YC-EIP-TCP(ModbusTCPEtherNet/IP)网关的EDS文件;

3, 将设备装入组态并设置好对应IP

4, 设置输入输出的字节数长度;

5, 下载组态至PLC,打开昆仑通态触摸屏的配置软件,新建一个TCP转发设备;

6, 点击设备窗口端口号设置为502打开配置远创智控YC-EIP-TCPmodbus EtherNet/IP)网关软件打开 GW Config 软件,选择“Modbus 配置,点击确定后进入设置界面。

7, 双击主窗口中的“Modbus Master”图标,设置 Modbus 总线的运行参数和网关做为Modbus 主站工作时的特性,如下图:

8, 双击主窗口的某一个Modbus Slave,可以设置该从站的报文。

9, 如下图所示,给 1 号从站添加了 1 条写线圈、1 条读线圈、一条写寄存器、一条读寄存器。

10, 用户配置完成 Modbus 报文后,可以将配置下载到网关中。至此配置完成可以通过网关连接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