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量输入如何消除抖动

楼主(2023-07-05):
数字量输入如何消除抖动

网友A:
在振动环境中,行程开关或按钮常常会因为抖动而发出误信号,假如不对 抖动做处理,干扰信号进入 PLC 后,会产生误动作,严重的会危害人身安全和 损坏设备。因此,有必要对一些易产生抖动信号的场合进行消除抖动处理。

消除抖动一般由软件完成。因为抖动信号一般都是一个瞬间信号,在 LK 系 列 PLC 中,你可以对数字量输入设置滤波参数,从而通过延长 PLC 信号读取时 间,消除抖动,达到滤波的目的。在软件中,当 OFF to ON Filter Time 设定 参数为 5ms 时,信号从 0 变 1 的时间小于 5ms 时,系统识别该信号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