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 卡有什么功能,是专用的吗?

楼主(2023-07-05):
SD 卡有什么功能,是专用的吗?

网友A:
LK220 的 SD 卡为通用卡,最大支持 32G,支持热插拔。可通过 SD 卡进行控 制器升级。

通过 SD 卡升级控制器,首先需要断开 DP 连接,然后按如下步骤操作:

(1) 将 发 行 盘 中 所 有 文 件 ( 如 : mcs.conf 和 PV-PM-101-CPU-A01- 2020_04_29_002_release.bin)拷贝到 SD 卡根目录;

2) 将 SD 卡插入控制器的 SD 卡槽中;

3) 重新上电或复位重启控制器,固件自动升级;

4) 此时 ERR 指示灯慢闪,当 ERR 灯灭后,固件升级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