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IP转MODBUS-TCP协议网关

楼主(2023-07-05):
远创智控YC-EIP-TCP 是自主研发的一款 ETHERNET/IP 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该产品主要功能是将各种 MODBUS-TCP 设备接入到 ETHERNET/IP 网络中。

本网关连接到 ETHERNET/IP 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连接到 MODBUS-TCP 总线中做为主站(客户端)或从站(服务器)使用。

2.拓扑图

3.技术参数

ETHERNET/IP 技术参数

    远创智控YC-EIP-TCP 网关做为 ETHERNET/IP 网络的从站,可以连接 AB(罗克韦尔)、欧姆龙等品牌的 PLC

    以太网 10/100M 自适应,具有 IP 地址冲/突探测功能。

    支持 ODVA 标准 EtherNet/IP 通信协议。

    输入输出字节数:输入字节数最大 490 Bytes、输出字节数最大 490 Bytes

MODBUS-TCP 技术参数

    远创智控YC-EIP-TCP 网关的 MODBUS 接口可通过拨码选择做为主站(客户端)或从站(服务器),两种工作方式二选一工作。

    网关作为 MODBUS 主站,支持 01H02H03H04H05H06H0FH

10H 号功能。

    网关作为 MODBUS 主站,最大可以开通 个通道,连接  MODBUS 从站。从站站号 1~8,对应端口号 10001~10008,端口号可以通过软件进行更改。

站号:

端口:

    网关作为 MODBUS 从站,支持 02H04H0FH10H 号功能。

网关作为 MODBUS 从站,端口号支持 501~504

MODBUS 的电气连接

MODBUS-TCP 采用标准的 T568B 接法,支持直连和交叉接线方式,如上图所示。MODBUS-TCP 只需要连接以太网的 1 2 3 6 这四根信号线即可实现通讯。用户需注意以太网线的屏蔽层连接良好。

协议转换原理

远创智控YC-EIP-TCP 网关分别从 ETHERNET/IP 一侧和 MODBUS 一侧读写数据,存入各自的缓冲区,网关内部将缓冲区的数据进行交换,从而实现两边数据的传输。

网友A:
mark一下,留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