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差分探头的电压限定和检查步骤

楼主(2023-07-05):
为了使传统示波器能够显示和测试高共模电压的电路波形,有源差分探头对示波器测量性能延伸到了电子功率变换器、 逆变器、 电机的速度控制、 开关电源和许多应用程序的测试。

差分探头外观构成:

A-输出线:连接示波器的 BNC 输出连接头和辅助性的接地端。

B-输入线:连接探钩的差分探头输出线。

C-探钩:安全连接电路测试点的探钩。

电压限定低于 DC+Peak AC 值和 RMS 值:

请务必使用厂家原装适配器,否则探头会损坏或者无法正常操作。

正常的极性是正极进负极出,如果极性错误,内部线路会保护探头,危险和损坏的情况不会发生。

当出现电池供电不足时,电源指示灯会闪烁。

检查步骤:

1、探头 BNC 输出端连接示波器;

2、安装好电池或者连接好所配备的适配器;

3、设置示波器输入的耦合为直流和 1V/div;

4、探头配备的探钩连接电线;

5、选择档位 1/100;

6、示波器上出现被正常放大的 50Hz/60Hz 正弦波形即说明探头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