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转profinet

楼主(2023-07-05):
三菱PLC控制系统和西门子PLC控制系统需要交换数据,捷米特 JM-PN-CCLK是自主研发的PROFINET从站功能的通信网关。该产品的主要功能是连接各种CCLINK总线和PROFINET网络。

捷米特 JM-PN-CCLK连接到PN总线用作从站,连接到CCLINK总线用作从站。

 三菱PLC系统中的网络配置捷米特JM-PN-CCLK

GX Works2 软件中新建一个项目,在 CC Link 的设置中,如下图所示。image.png

3, 点击站信息设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站类型”选择成远程设备站,“占用站数”根据实际数据量选择。点“设置结束”完成设置。

4, PN主站中,将模块的波特率和占用站数设置与 PLC 设置一致,然后 CCLINK 应该可以成功连接。如下图所示,word_1 中第一个 0x04 表示波特率设置为 410Mbps),第二个 0x04 表示占用 4 个站。

GX Works2 软件中,在线监视缓冲存储器,如下图所示。可以通过软件元列表进行在线修改和监视寄存器的值。

 配置 PROFINET 从站

在博途中新建一个项目,通过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添加网关的 GSD 文件。

 选择 GSD 文件所在的目录,点击安装:

设备和网络中添加网关

给网关分配 PLC,构建 Profinet 链接

双击网关的图标,进入设备视图,设置网关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设备名称。

在线访问----修改实际 PLC 和网关的 IP 地址和名称(IP 地址要和实际的 PLC 地址在同一网段,名称要和网关一致)

 配置读写数据

将程序编译下载即可在 PN主站中,将模块的波特率和占用站数设置与 PLC 设置一致,然后 CCLINK 应该可以成功连接。如下图所示,word_1 中第一个 0x04 表示波特率设置为 410Mbps),第二个 0x04 表示占用 4 个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