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经济型LP3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使用说明(21)

楼主(2023-07-05):
一、计算机链接协议主从互联

1、RS485 网络拓扑结构

(1) 名词解释

主节点:主动向其它各节点发送命令并取得信息的站点,主从结构网络必须有主节点。又称主站。

从节点:在网络中接受主节点命令,返回要求信息的节点,称为从节点。又称从站。

(2) 网络特征:

485 网络是主从结构网络。

通过梯形图进行网络设置,设置内容包括:网络设备地址、网络通讯数据内容、网络数据通讯速度等。

网络为半双工通信,即通信链路上数据可以双向发送接收,但是不能同时进行。

(3) 注意事项:

主站节点必须是有平台节点,主站节点只有一个,地址固定为 0。

一个网络最多有 63 个从节点,从节点地址可设定,但不能有相同的地址。

主站与任一从站都能通讯,而从站与从站之间交换数据必须通过主站才能进行。

2、任务调度配置

1) LP3系列PLC作为计算机链接主站协议时,需要对通信协议调度区进行配置。

通信协议调度区起始地址由串口初始化指令 UINIT 的操作元 D1 指定,指定调度区 D 寄存器的起始号,调度区将占用从起始号开始的 20 D 寄存器。

2) 单个主从站通信为例说明任务调度配置的使用

LP3系列PLC A 主站梯形图

上电第一个扫描周期配置 0 级任务 D7000-D7005, 1 级任务D7006-D7011 此例未作调用,可以不作配置。

任务调度配置完成后,利用 UINIT 指令进行串口初始化,UINIT 参数配置请参考本 2.2 章节,

设置为计算机链接协议主站,波特率 9600,8 个数据位,1 个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读取从站 1  D 寄存器内容,从站将内容放入缓存寄存器 D7101,主站直接读取 D7101 数值。

D2000 数值写入从站,写入的值放入缓存寄存器 D7501,从站通过 D7501 来获取。

可通过监控 D7016  D7017 数据寄存器查看当前通信是否正常,D7016 数据一直累加,且 D7017 数据为 0,或者有少量数值,存在少量数值是由于主从站之间上电时序有误差导致,则代表通信正常;如 D7017 数据一直累加,则代表通信异常。

3) 多从站任务调度说明

当主站与多个从站进行通信时,需遵循读/写任务数据长度取大值的原则。

假定主站与从站A和从站B进行通信,根据需求分配读写任务数和任务数据长度。

与从站A的实际通信量为读取2个D寄存器数据,写入4个D寄存器数据。

与从站B的实际通信量为读取3个D寄存器数据,写入3个D寄存器数据。 可以分配0级读任务2个,0级写任务2个,用来和从站A以及从站B进行通信。

0级读任务数据长度必须填写6,即取从站中读任务数据长度最长的数值。对于从A而言,前2个D寄存器作为有效数据应用即可。

0级写任务数据长度必须填写8,即取从站中写任务数据长度最长的数值。对于从B而言,前3个D寄存器作为有效数据应用即可。

3、报文流量

1) RS485 计算机链接协议规划了两级任务:

0 级任务:发送报文流量占发送报文总流量的 2/3T。

1 级任务:发送报文流量占发送报文总流量的 1/3T。

2) 实际应用中用户可以根据现场情况灵活使用 0 级和 1 级报文,来满足不同的应用要求。

例如,每秒报文总流量为 15 个/秒,则 0 级每秒报文流量为 10 个/秒,1 级报文流量为 5 个/秒,如果规划 0 级报文个数为 2 个,1 级报文个数为 5 个,则每秒 0 级报文循环次数为 10/2=5 次,1 级报文循环次数 5/5=1 次,从而能够达到不同的实时要求。

3) 流量估算

以通信波特率 9600 为例,理论上每秒通信字节最大 VMAX=9600bps/8=1200 字节/秒,但由于实际通信过程中每帧报文都有发送接收间隔时间,该时间为 5ms,并且通信数据量对其也有影响,通信数量增多,则接近其理论最大值,经过实际测算 Vmin  900 字节/秒左右。

每秒钟的报文流量估算如下:

单独执行 0 级或者 1 级读任务时,报文流量:

Q1=V/(25+N1*4)+5N1 为读取数据字的个数,公式中分母为单次读任务所需要的字节数。

单独执行 0 级或者 1 级写任务时报文流量:

Q2=V/(22+N2*4)+5N2 为写出数据字的个数,公式中分母为单次写任务所需要的字节数。

当写报文和读报文任务同时进行时,报文流量:

Q3=M*V/(25+N1*4)+(25+N1*4+(5*M))其中 M 为总任务数,公式中分母为读写任务所需要的字节数之和。

注意:上述公式中计算出来的 Q 值均为估算值,与实际值存在误差,仅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