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转ETHERCAT网关将CAN 总线和 ETHERCAT 网络连接方法

楼主(2023-07-06):
由于好多现场会出现将CAN总线的设备接到EtherCAT网络中,由于协议的不相同,不能直接进行连接,现需一种能同时兼容CAN 总线和ETHERCAT网络的一种设备,由此远创智控YC-ECT-CAN 是自主研发的一款 ETHERCAT 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该产品主要功能是将各种 CAN 总线和 ETHERCAT 网络连接起来

1.1    使用 GW Modbus Bulider 软件配置 CAN 报文

1, 打开GW Modbus Bulider 软件,首先设置软件使用的 IP 地址,点击菜单栏设置— —通讯设置——以太网设置,如下图,电脑的 IP 192.168.1.111

2, 点击菜单栏工具——在线,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CAN 配置

3, 点击连接从站按钮,连接成功后其他按钮会变成可以点击的状态:

4, 点击读取配置按钮后,显示网关目前的实际配置:

5, 填写用户需要设置的波特率、CAN 报文,点击写入配置按钮:

6, 设置完毕后,网关拨码的第 8 位拨到 OFF,然后重新给网关供电。

1.2    配置远创智控YC-ECT-CAN网关的 ETHERCAT 从站

7, 将网关 xml 文件拷贝到主站相应路径下:

8, 新建项目

9, 新建工程后,在下图中 Device 的位置,点击鼠标右键 Add New Item,添加 ETHERCAT 主站。

10,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Ethercat Master,然后点OK

11, 选择电脑对应的网卡,点击 OK

12, 主站建立后,在下图中主站 Device 1 的位置,点击鼠标右键 Add New Item,添加 ETHERCAT 从站。

 1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网关 YC-ECT-CAN,点击 OK

14, 添加后远创智控YC-ECT-CAN的从站,如下图所示的 Box 1。点击左侧项目树中的 Box 1,在右侧的主视图中,点击 Slots,可以看到网关添加 CAN 报文的页面。  如上图所示,CAN 报文的配置,需要与 GW Config 软件设置的一15, 致。除上述手动添加的方法,用户也可以使用扫描方式,更为方便简单。

1.3    发送 CAN 报文

16, 如下图实际案例所示,在 TwinCAT 软件中注意数据的高低位排序。

17, 使用 CAN 测试工具,得到网关发出的报文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