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转MODBUS RTU/RS485/232总线协议网关

楼主(2023-07-06):
产品功能

YC-ECT-RTU是一款EtherCAT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该产品主要功能是将EtherCAT网络和MODBUS-RTU网络连接起来。

YC-ECT-RTU网关连接到EtherCAT总线中作为从站使用,连接到MODBUS-RTU总线中作为主站或从站使用。

本网关产品将基于MODBUS 的设备或串行RS-232/485的设备集成连接到EtherCAT控制系统中,而不需要对设备进行任何更改。只需连接,配置,它就完成了。网关执行智能协议转换,并将串行数据作为易于处理的I/O数据呈现给EtherCATPLC/控制器。

2.典型应用

技术指标

EtherCAT 技术参数

● 网关作为EtherCAT网络的从站,可以连接倍福、欧姆龙、基恩士等厂家的PLC

● 带2RJ45以太网接口,支持100BASE-TXMDI/MDIX自检测,可以组成链式网络,支持环网冗余。

● 支持的PDO长度,inputsoutputs各为256字节。Inputoutput的方向是主站方向,input是主站输入,output是主站输出。

MODBUS-RTU 技术参数

● 网关的MODBUS接口可通过拨码选择作为主站或从站,两种工作方式二选一工作。

● 网关的MODBUS接口可通过拨码选择RS485接口或RS232接口,两种接口二选一工作。

● 网关的MODBUS波特率支持: 24004800960019.2K38.4K57.6K115.2K等。

● 网关的MODBUS字符格式及校验位:8位无校验+1停止位、8+偶校验+1停止位、8+奇校验+1停止位、8位无校验+2停止位。

● 网关作为MODBUS 主站,支持01H02H03H04H05H06H0FH10H号功能。

● 网关作为MODBUS 从站,支持03H04H06H10H号功能。

● 网关作为MODBUS 主站,能带32Modbus从站。

工作原理

EtherCAT侧,网关作为EtherCAT从站运行;

EtherCAT从站设置可通过导入提供的.xml文件到主站实现,ESI文件由配置工具自动生成。

在串口侧,该设备既可作为Modbus主从站也可由用户自定义协议。

由配置软件完成串口数据和EtherCAT网络数据的映射,通过网关完成串口设备和EtherCAT网络数据交换。

关于连接、配置和固件更新

该网关EtherCAT侧可以实现菊花链式的拓扑结构。

连接串口和电源是通过端子实现。

设备配置和固件更新可通过以太网CFG配置口实现。

ETHERCAT 的电气连接

ETHERCAT 采用标准 4 芯屏蔽电缆。建议用户使用标准 ETHERCAT 插头及标准 ETHERCAT 电缆。有关 ETHERCAT 安装规范请用户参照有关

ETHERCAT 技术标准。

1.1.1  RS485 电气连接

使用 RS485 通讯时,所有设备的信号 A 连接到一起,信号 B 连接到一起。当需要使用终端电阻时,可以将网关端子的 B TR 短接到一起。

RS232 电气连接

引脚 功能

引脚 功能

RX TX

  GND

TX

RX

GND

网关                 被连设备(计算机)

使用 RS232 通讯时,信号传输是单向的,请注意与对端设备的连接线序。网关的 TX 接对端设备的 RX,网关的 RX 接对端设备的 TXD,两端的 GND 连到一起。

协议转换原理

网关分别从 ETHERCAT 一侧和 MODBUS 一侧读写数据,存入各自的缓冲区,网关内部将缓冲区的数据进行交换,从而实现两边数据的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