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转CANOPEN连接canopen和ethercat区别

楼主(2023-07-07):
ETHERCATCANOPEN不通讯?远创智控YC-ECT-COP告诉你不是问题! 作为生产管理系统的关键部分,数据互联互通至关重要。然而,由于ETHERCATCANOPEN是两个不同的协议,它们之间的通讯一直是个大问题。这时,远创智控YC-ECT-COP闪亮登场!

YC-ECT-COP是一款自主研发的通讯网关,可以将ETHERCAT网络和CANOPEN网络连接起来,实现两个协议之间的互联互通。作为ETHERCAT从站,它可以连接到ETHERCAT总线中,而作为CANOPEN主站,它则可以连接到CANOPEN总线中。这样一来,数据通讯再也不是问题了!YC-ECT-COP的出现,无疑是生产管理系统的一大福音! 远创智控YC-ECT-COP的问世,为生产管理系统的数据通讯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相信未来,这款通讯网关会在越来越多的生产领域发挥出其重要作用。以下是配置方法供大家参考。

1.1    配置网关 ETHERCAT 输入输出长度

1, 使用网线将电脑与网关EtherCAT接口连接。

2, 打开 GW Modbus Builder 软件,设置软件使用的 IP 地址

3, EtherCAT 配置

4, 点击连接从站按钮,连接成功后其他按钮会变成可以点击的状态:

5, 点击读取配置按钮后,显示网关目前的实际数据长度配置:填写用户需要的输入、输出数据长度,点击写入配置按钮:

6, 设置完毕后,网关拨码的第 8 位拨到 OFF,然后重新给网关供电。

1.2    配置网关的 ETHERCAT 从站

7, 将网关 xml 文件拷贝到主站相应路径下:

8, 添加主站,添加ETHERCAT 从站,选择网关设备,如下图所示。

9, 配置输入输出数据的页面。  如下图所示,在 Slot 列表中,一共可以添加 10,  条配置信息。右侧 Module 列表的每一条配置选项,都可以添加到 Slot 中。按照下图 123 的操作顺序,可以将 Module 添加到 Slot 中。

配置 CANOPEN 主站

导入 EDS 文件

11, 打开 GW_Canopen_Builder_V10.9.exe 软件,点击工具——导入 EDS按钮。

1.2.1     添加 CANOPEN 站点

12, 添加的 CANOPEN 从站在右侧位置。

13, 右键单击主站图标,选择属性页面,设置主站波特率、定时发送间隔和主站心跳时间,如下图:(注意:如使用同步对象 SYNC 命令则需要使能 SYNC,连接多台 CANopen 从站时,必须使能该功能)

配置 PDO根据需求选择需要映射的参数,以添加 6040控制字 6060 运行模式为例,选择添加上 6040 6060

1.2.2     配置 SDO

14, 通过SDO 配置,添加 SDO,点添加按钮,添加 SDO

15,  选择 TXSDO 按钮,输入索引、子索引、数据长度。输入完毕后点确定。

 添加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1.2.3     下载配置

16, 将电脑设置成 192.168.1.10。点击菜单栏设置”—“以太网设置 选择电脑的IP

17, 启动 PDO 通讯

18, 网关自动为从站添加 32 bit 的在线监测,监控从站的心跳状态。

从站心跳在线时,显示 1。从站心跳离线时,显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