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通道问题

楼主(2023-07-07):
公司进了几台台达DVP32ES2带06XA-E2模块的柜子,厂家给了套程序,找了很多资料,还是不明白台达是怎么读取硬件通道的,主模块是x0,x1之类的?那么每个扩展模块的模拟量硬件通道呢?像以前接触s7-smart或者1200每个硬件通道都有专门的i,q,aiw等硬件变量,我截取了厂家部分温变读取的程序(功能块是锁定,看不到里面的过程),求大神解惑

网友A(2023-09-06):
介绍FB0的引脚

MKH    0   代表这个模块在PLC的右侧第0个模块

TDH    2,3,4,5  代表这个模块的CR2-5地址,看模块的安装手册,对应CH1-4输入通道

MXSZ   6   代表输入的模拟量是4-20mA

TDCJ   8,9,10,11代表这个模块的CR8-11,看模块的安装手册,对应CH1-4输入通道的平均次数的设定地址

CJPL   100代表平均次数是采集100次

SRXS  12,13,14,15代表这个模块的CR12-15,看模块的安装手册,对应CH1-4输入通道采集到的平均值

SRXS_OUT(输出)D0,D2,D8,D10代表把采集到的平均值给这个字地址

网友A:
介绍F1引脚

SRZ   输入值,要变换的数据

LC_H  量程最大值

LC_L   量程最小值

SZL_H  数字量最大值

SZL_L   数字量最小值

4-20mA对应0-32000

网友A:
FB1是实现了一个量程变换,使用了PLC的D100-D103,用了量程变换指令

网友B(2024-01-08):
引用 网友A:
介绍FB0的引脚MKH    0   代表这个模块在PLC的右侧第0个模块TDH    2,3,4,5  代表这个模块的CR2-5地址,看模块的安装手册,对应CH1-4输入通道MXSZ   6   代...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