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或RS232转ETHERCAT连接ethercat通讯协议详细解析

楼主(2023-07-07):
最近,生产管理设备中经常会遇到两种协议不相同的情况,这严重阻碍了设备之间的通讯,串口设备的数据不能直接传输给ETHERCAT。这可怎么办呢?

别担心,远创智控YC-ECT-RS485/232来了!这是一款自主研发的ETHERCAT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主要功能是将ETHERCAT网络和RS485RS232设备连接起来。它连接到ETHERCAT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连接到RS485RS232总线中做为主站或从站使用,解决了协议不兼容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智能化设备的出现,让生产更加高效、便捷。

配置远创智控YC-ECT-RS485/232网关ETHERCAT输入输出长度

1,打开GWModbusBuilder软件,首先设置软件使用的IP地址,网关处于配置状态时,要与电脑ip在一个网段

2,点击连接从站按钮,连接成功后其他按钮会变成可以点击的状态:

3, 点击读取配置按钮后,显示网关目前的实际数据长度配置:

4,填写用户需要的输入、输出数据长度。

5,写入成功后,会弹出OK的对话框。

6,设置完毕后,网关拨码的第8位拨到OFF,然后重新给网关供电。

配置远创智控YC-ECT-RS485/232网关的ETHERCAT从站

7,  将网关xml文件拷贝到主站相应路径下:

8, 新建项目

9, 新建工程后,在下图中Device的位置,点击鼠标右键AddNewItem,添加ETHERCAT主站。

10,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EthercatMaster,然后点击OK

11,              选择电脑对应的网卡,点击OK

12,              主站建立后,有2种方式添加从站:

a.在下图中主站Device1的位置,点击鼠标右键Scan可以将网关扫描上来。

b.在下图中主站Device1的位置,点击鼠标右键AddNewItem,添加

ETHERCAT从站,如下图所示。

1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网关设备,点击OK

c.添加后的从站,如下图所示的Box1。点击左侧项目树中的Box1,在右侧的主视图中,点击Slots,可以看到网关配置输入输出数据的页面。

14, 注意:此处输入、输出长度的配置,要与网关的配置一致。

启动网关运行

远创智控YC-ECT-RS485/232网关的控制字

15, 网关在ETHERCAT一端配置数据长度时,网关内部占用3个字的输出,用于对网关RS485/RS232总线一侧通讯的控制。

Word1:发送数据长度,以字节为单位。Word2:通讯控制字,如下表所示:

Word3:定时发送间隔。

Bit15~Bit8

Bit7

Bit6

Bit5~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强制接收完毕

强制发送完毕

快速应答模式

全双工

模式

发送方式

启动发送

D1:auto_txd

D0:start_tr

发送方式

总线桥操作

触发模式

完成一次发送

其他

触发模式

不发送

自动模式

按照定时发送间隔,自动连续发送

自动模式

不发送

D7

D6

功能

强置接收完毕/发送允许状态set_tr:强置reok_tren=1,使网关处于接收完毕/允许发送状态

强置等待接受状态set_re:强置reok_tren=0,使网关处于等待接收状态

无作用

无作用

5.3.2网关的状态字

16, 网关在ETHERCAT一端配置数据长度时,网关内部占用3个字的输入,用于显示网关RS485/RS232总线一侧通讯的状态。

Word1:接收数据长度,以字节为单位。Word2:通讯状态字,如下表所示:

17Word3:接收计数器,网关每接收到一次新的数据包,计数器加1

Bit15~Bit8

Bit7

Bit6~Bit4

Bit2

Bit1

Bit0

奇偶校验错误

正在接收

正在发送

接收完毕/发送允许

     D0reok_tren“接收完毕/发送允许

18, reok_tren=1:网关接口处在接收完毕/发送允许状态;reok_tren=0:网关接口处在等待接收状态;

     D1tr_ing“正在发送报文标记tr_ing=1:网关接口正在发送数据中tr_ing=0:网关接口不在发送数据中;

     D2re_ing“正在接收报文标记re_ing=1:网关接口正在接收数据中;re_ing=0:网关接口不在接收数据中;

D2

D1

D0

状态

网关处在接收完毕/发送允许状态,如果启动发送标记start_tr01,则网关转入D2D1D0=010,即启动发送,将PROFINET输出数据区中的数据发送至RS232设备。

网关正在向RS232设备发送报文数据。

网关处在等待接收报文状态,即等待接收RS232设备发送的数据报文。

网关正在接收RS232设备发送的报文数据。

启动网关的全双工模式

全双工模式:是网关和对端设备各自按自己的需要发送数据,互不影响。

19, 网关的拨码第1位拨到ON,表示网关做为RS485/RS232主站运行。

20, 运行ETHERCAT主站软件,可以使用全双工模式定时发送,如下图发送数据长度写“0x0600”,控制字写0x0007,定时发送间隔写“0x5000”,表示按全双工模式定时发送,每80ms发送一次6字节的数据包,也可以按照全双工模式下的触发方式发出数据,当每次控制字由“0x0004变为“0x0005的时候,数据发出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