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怎么读编码器输入的脉冲数

楼主(2023-07-07):
FX5U怎么读编码器输入的脉冲数  跪求!!!

网友A:
高速计数器应用,右专门计数器,线不要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计数器应用,右专门计数器,线不要接错



线没接错,编码器用的是欧姆龙的E6B2,问题是我在三菱的程序上该怎么读出来用哪个指令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weixin_55762091/article/details/130509413"不惑1"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高速计数器应用,右专门计数器,线不要接错】进行回复:        ----------------------------------...】进行回复:

        -----------------------------------------------------------------参考一下

网友B:
参数里面有没有设置?

网友B:
设置好了参数 用这个指令

image.png可以先试一下,有问题欢迎随时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好了参数 用这个指令可以先试一下,有问题欢迎随时交流。



微信图片_20230711100718.png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weixin_55762091/article/details/130509413"不惑1"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请叫我王老湿"...



微信图片_20230711100718.png可以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