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转TCP/IP网关ethernet通信和TCP通信

楼主(2023-07-08):
天啊!你们听说了吗?数据互联互通问题终于迎来了突破性进展!作为生产管理系统的关键部分,数据互联互通一直是个大问题。然而,ETHERCATTCP/IP是两个不同的协议,它们之间的通讯一直是个大 问题。但是,现在有一款神奇的产品出现了,它叫做远创智控YC-ECT-TCPIP,它可以让EtherCAT网络和 TCP/IP 网络互联互通!

这个产品真的是太棒了!远创智控YC-ECT-TCPIP是一款自主研发的EtherCAT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它可以连接到EtherCAT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连接到 TCP/IP 网络中做为服务器或客户端使用。这就意味着,现在你可以通过这个神奇的产品,让你的生产管理系统更加高效,让你的数据互联互通变得更加容易!无论是从站还是客户端,这个产品都可以帮你搞定!

不要犹豫,现在就试试远创智控YC-ECT-TCPIP吧!它将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如果你已经使用过这个产品,那就赶紧在评论区里分享一下你的使用感受吧!如果你还没有使用过,那就点赞这个视频,让更多人看到这个神奇的产品吧!

设置网关的 TCP/IP 网口

2, 将电脑用网线连接至网关的 P3 网口上。

3, 打开 TCPConf8 软件后,点击连接,可以与网关建立 TCP 连接,进而修改 TCP/IP 接口的 IP、端口号等参数。

 注意目标地址是网关的 TCP/IP 接口 IP 地址,出厂默认 IP 地址是192.168.1.200。如果需要修改 TCP/IP IP 地址,首先要用电脑与网关建立连接,然后点击图中的修改 IP 参数即可。

4,网关的 TCP/IP 接口最大支持建立 8 个连接,在下图中分别对应设备端口 1~“设备端口 8”

 5, 远端端口:指的是对端TCP/IP 设备的端口号。远端IP:指的是对端TCP/IP 设备的IP 地址。

6, 用户对使用的端口完成修改后,要点击确认当前配置,使网关的 TCP/IP接口保存配置并复位。

5.2配置网关EtherCAT输入输出长度

7, 使用网线将电脑与网关EtherCAT接口连接。

8, 将拨码的第 8 位拨到 ON,此时网关处于配置状态,然后给网关供电。

9, 网关处于配置状态时,此时网口使用 192.168.1.201 IP 地址,应使电脑的 IP 网段设置于 192.168.1.xxx

10, 打开 GW Modbus Builder 软件,首先设置软件使用的 IP 地址,点击菜单栏设置 通讯设置——以太网设置,如下图,电脑的 IP 192.168.1.111。(设备 IP 地址和配置模块地址不需要设置)

11, 点击菜单栏工具——在线,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EtherCAT配置

 点击连接从站按钮,连接成功后其他按钮会变成可以点击的状态:

13, 填写用户需要的输入、输出数据长度,注意数据长度是累加的,点击写入配置”按钮:

14,写入成功后,会弹出 OK 的对话框。

15,设置完毕后,网关拨码的第 8 位拨到 OFF,然后重新给网关供电。

5.2配置网关的EtherCAT从站

16,   将网关 xml 文件拷贝到主站相应路径下:

17,   新建项目

18 新建工程后,在下图中 Device 的位置,点击鼠标右键 Add New Item,添加EtherCAT主站。

19,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EtherCATMaster,然后点击 OK

20, 选择电脑对应的网卡,点击 OK

21, 主站建立后,有 2 种方式添加从站:

a 在下图中主站 Device 1 的位置,点击鼠标右键 Scan 可以将网关扫描上来。

b 在下图中主站 Device 1 的位置,点击鼠标右键 Add New Item,添加

ETHERCAT从站,如下图所示。

2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网关设备,点击 OK

c 添加后的从站,如下图所示的 Box 1。点击左侧项目树中的 Box 1,在

23, 右侧的主视图中,点击 Slots,可以看到网关配置输入输出数据的页面。

 24如下图所示,在 Slot 列表中,一共可以添加 16 条配置信息。右侧 Module 列表的每一条配置选项,都可以添加到 Slot 中。按照下图 123 的操作顺序,可以将 Module 添加到 Slot 中。

 25注意:此处输入、输出长度的配置,要与网关的配置一致。

5.3 启动网关运行

5.3.1 网关的控制字

26, 网关在ETHERCAT一端配置数据长度时,网关内部占用 3 字的输出,用于对网关 TCP/IP 一侧通讯的控制。

Word1:发送数据长度,以字节为单位。Word2:通讯控制字,如下表所示:

Word3:定时发送间隔。

Bit15~Bit8

Bit7

Bit6

Bit5~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强制接收完毕

强制发送完毕

快速应答模式

全双工

模式

发送方式

启动发送

     D1: auto_txd 发送方式

auto_txd=0:触发发送模式

auto_txd=1:自动定时发送模式

     D0: start_tr 启动发送标记

27, 当 auto_txd=0 时是触发模式,此时仅当 start_tr 0 1(上升沿)时,触发一次发送。

28, 当 auto_txd=1 时是自动发送模式,此时仅当 start_tr= 1 时,网关按照定时发送间隔,自动连续发送。

29, 所谓发送一次,即启动网关接口发送进程,按照发送数据长度中的设置,将

PROFINET 输出数据区中数据做为网关发送报文,发送到现场设备。

D1:auto_txd

D0: start_tr

发送方式

总线桥操作

触发模式

完成一次发送

其他

触发模式

不发送

自动模式

按照定时发送间隔,自动连续发送

自动模式

不发送

     D2全双工模式:是网关和对端设备各自按自己的需要发送数据,互不影响。

     D3: 快速应答模式

     D7:强置接收完毕/发送允许状态 set_tr

     D6:强置等待接收状态 set_re

D7

D6

功能

强置接收完毕/发送允许状态 set_tr: 强置 reok_tren=1, 使网关处于接收完毕/允许发送状态

强置等待接受状态set_re: 强置reok_tren=0, 使网关处于等待接收状态

无作用

无作用

5.3.2 网关的状态字

30, 网关在EtherCAT一端配置数据长度时,网关内部占用 3 字的输入,用于显示网关 TCP/IP 一侧通讯的状态。

Word1:接收数据长度,以字节为单位。Word2:通讯状态字,如下表所示:

Word3:接收计数器,网关每接收到一次新的数据包,计数器加1

Bit15~Bit7

Bit6~Bit4

Bit2

Bit1

Bit0

正在接收

正在发送

接收完毕/发送允许

     D0reok_tren “接收完毕/发送允许

reok_tren=1:网关接口处在接收完毕/发送允许状态; reok_tren=0:网关接口处在等待接收状态;

     D1tr_ing “正在发送报文标记  tr_ing=1:网关接口正在发送数据中tr_ing=0:网关接口不在发送数据中;

     D2re_ing “正在接收报文标记  re_ing=1:网关接口正在接收数据中; re_ing=0:网关接口不在接收数据中;

D2

D1

D0

状态

网关处在接收完毕/发送允许状态,如果启动发送标记 start_tr0 1,则网关转入 D2D1D0=010,即启动发送,将PROFINET 输出数据区中的数据发送至 RS232 设备。

网关正在向 RS232 设备发送报文数据。

网关处在等待接收报文状态,即等待接收 RS232 设备发送的数据报文。

网关正在接收 RS232 设备发送的报文数据。

5.3.3启动网关的 TCP/IP 客户端

31, 网关的拨码第 1 位拨到 ON,表示网关做为 TCP/IP 客户端运行。

32, 运行EtherCAT主站软件,使用定时发送方式,如下图发送数据长度写“0x0600”,控制字写0x0003,定时发送间隔写“0x5000”,表示按定时发送方式运行,每80ms发送一次6字节的数据包,也可以按照触发方式发出数据,当每次控制字由“0x0000变为“0x0001的时候,数据发出一次。

5.3.4启动网关的 TCP/IP 服务器

33 网关的拨码第 1 位拨到 OFF,表示网关做为 TCP/IP 服务器运行。

34, 运行ETHERCAT主站软件,网关每次收到新的数据包,会将接收计数器1,方便用户判断是否有新的数据。在接收到数据之后,如果需要网关回复数据,可以将控制字由0x0000变为“0x0001,数据发出一次。

5.3.5 启动网关的全双工模式

全双工模式:是网关和对端设备各自按自己的需要发送数据,互不影响。

35, 网关的拨码第 1 位拨到 ON,表示网关做为 TCP/IP 客户端运行。

36, 运行ETHERCAT主站软件,可以使用全双工模式定时发送,如下图发送数据长度写“0x0600”,控制字写0x0007,定时发送间隔写“0x5000”,表示按全37, 双工模式定时发送,每80ms发送一次6字节的数据包,也可以按照全双工模式下的触发方式发出数据,当每次控制字由“0x0004变为“0x0005的时候,数据发出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