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转ETHERCAT网关连接安川伺服支持EtherCAT总线吗

楼主(2023-07-09):
你有没有遇到过生产管理系统中,设备之间的通讯问题?两个不同协议的设备进行通讯,是不是很麻烦?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一款神奇的产品,能够将不同协议的设备进行连接,让现场的数据交换不再困扰!

远创智控YC-ECT-DNT是一款DEVICENET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可以将DEVICENETETHERCAT网络连接起来。它可以连接到ETHERCAT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也可以连接到DEVICENET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这款产品可以说是解决了生产管理系统中设备通讯问题的神器,不仅可以提高设备间的通讯效率,还能节省人力和物力成本。

1, 当然,这款产品的研发离不开远创智控的技术团队,他们历经艰辛,最终研发出这款DEVICENET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同时,这款产品的出现也为各行各业的生产管理系统提供了更多的解决方案,让生产管理变得更加智能化、高效化。

1.    配置 DEVICENET 的输入输出长度

2, 远创智控YC-ECT-DNT网关的 输出占用2个字节,第一个字节是给定DEVICENET输出长度,第二个字节是给定DEVICENET输入长度”

3, 网关的 输入占用2个字节,第一个字节是显示DEVICENET输出长度,第二个字节是显示DEVICENET输入长度

TWINCAT3配置:

4, 欧姆龙配置:

5, 注: 1.给定长度不能大于128字节,如大于,则显示长度保持不变

6, 给定长度不能都是0,如果都是0,则显示长度保持不变

7, 如果要重新配置DEVICENET的输入输出长度,需要将网关重新上电

配置远创智控YC-ECT-DNT网关的 DEVICENET 从站

以台达 PLC 为例进行介绍。首先打开 DEVICENET 通讯驱动软件。

8, 将通讯端口按照实际设备进行连接。

9, 打开 DeviceNetBuilder,点击菜单栏:设置/通讯设置,驱动选择 COMMGR 里添加的通讯接口

10, EDS 文件导入 DeviceNet 配置软件 ,点击菜单栏工具/EDS 操作

11, 安装 EDS 完毕后,可以在设备中找到远创智控YC-ECT-DNT网关设备

12, 点击菜单 网络/在线,扫描到 DeviceNet 主站

13, 点击 网络/扫描网络,双击从站图标,进行参数设置。按照实际需求配置节点地址、输入长度、输出长度,然后点击确认 ,下载到网关就可以了。

 14, 注:此处输入长度、输出长度需要与网关配置的DeviceNet输入输出长度一致

15, 配置 ETHERCAT 的输入输出长度打开 GW Modbus 软件,选择“EtherCAT 配置

16, 连接从站

17, 点击读取配置按钮后,显示网关目前的实际数据长度配置:

填写输入、输出数据长度。

18设置完毕后,重新给网关供电。

配置远创智控YC-ECT-DNT网关的 ETHERCAT 从站

将网关 xml 文件拷贝到主站相应路径下:

19, 主站建立后,在下图中主站 Device 1 的位置,点击鼠标右键 Add New Item,添加 ETHERCAT 从站。

20, 添加后的从站,如下图所示的 Box 1。点击左侧项目树中的 Box 1,在右侧的主视图中,点击 Slots,可以看到网关配置输入输出数据的页面。  如下图所示,在 Slot 列表中,一共可以添加 16 条配置信息。右侧 Module 列表的每一条配置选项,都可以添加到 Slot 中。按照下图 123 的操作顺序,可以将 Module 添加到 Slot 中。

21, 至此远创智控YC-ECT-DNT网关已经配置完毕可以正常通讯了,这款神奇的产品真是让我们叹为观止!如果你也遇到过生产管理系统中设备通讯问题,那么不妨来试试远创智控YC-ECT-DNT这款通讯网关吧!你们有什么看法和想法呢?欢迎在文章下留言,让我们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