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系列西门子plc以太网设置

楼主(2023-07-09):
捷米特ETH-S7300-JM01 Plus转以太网模块支持 Modbus 功能,可作为 Modbus 从站,实现 PLC 与其他 Modbus 设备的通讯。

一、   Modbus 从站功能介绍

1.1  功能和应用

捷米特ETH-S7300-JM01 Plus 桥接型的扩展母口作为 Modbus RTU 从站运行,外部具备 Modbus RTU 主站的设备通过 Modbus 协议访问以太网模块九针公口所连接的西门子 PLC 数据。应用于 DCS 系统或者触摸屏等作为Modbus 主站设备读写西门子PLC 数据。

1.2  通讯线连接

Modbus 主站设备的 RS485 接口连接到捷米特ETH-S7300-JM01 Plus桥接型的扩展通讯口,以太网模块扩展通讯口的针脚定义:

以太网模块扩展通讯口引脚 DSUB9 母口

定义

说明

RX/TX+

RS485 信号正

RX/TX-

RS485 信号负

GND

RS485 信号地

1.3  捷米特ETH-S7300-JM01 Plus 配置

配置步骤:NetDevice 搜索--参数配置--扩展总线接口--Modbus 从站。

1.3.1.电脑连接 捷米特ETH-S7300-JM01 Plus 转以太网模块,运行 NetDeviceV1013 版本以上)配置软件,选择查找到的 NetDevice 转以太网模块,点击按钮栏【修改设备参数】按钮。

1.3.2.在参数配置界面左侧选择【S7 总线接口参数配置】,右侧页面选择【扩展总线接口】,设置【功能选择】为 Modbus 从站,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参数。

1.3.3.     在参数配置界面左侧选择【Modbus 从站】,右侧页面点击【新建命令】配置数据交换命令。

1.3.4.     设置好后点击【下载参数】按钮,将参数下载到以太网模块。

1.4  Modbus 测试

Modbus 测试可采用 ModScan 软件,该软件作Modbus 主站,去连接 以太网模块。

1.4.1.     采用一根 USB RS485 的转换线,USB 端口接入计算机,RS485 端子连接一根PROFIBUS 电缆和总线插头,将插头插入捷米特ETH-S7300-JM01 Plus的扩展通讯口。

1.4.2.     在计算机上运行 ModScan.exe,点击“Connection”,设置相应的连接参数,此处 USB 连接的串口号可在【计算机】【设备管理器】里查看,这里为 COM6口,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 停止位设置与以太网模块扩展口参数一致;

1.4.3.     Device Id 与西门子 PLC 的通讯口站地址设成一样,如 2。读取了线圈 00001 起始的 100 个线圈状态,查 Modbus 映射表可知为 Q0.0~Q12.4 的值;

1.4.4.     NetDevice 诊断 捷米特ETH-S7300-JM01 Plus扩展总线的状态。

1.4.5.     总结:

1)    捷米特ETH-S7300-JM01 Plus Modbus 从站功能根据预置Modbus 映射表进行通讯,无须在PLC 中编写程序;

2)    西门子 PLC 的通讯口站地址就是 Modbus 从站地址;

3)    捷米特ETH-S7300-JM01 Plus Modbus 从站通讯并不影响 捷米特ETH-S7300-JM01 Plus 的以太网通讯,上位机(如编程软件、监控组态软件、监控组态软件、以太网触摸屏等)仍然可以通过以太网读写PLC 数据。

4)    提高 PLC 的波特率(如 S7-200 设置为 187.5Kbps)和捷米特ETH-S7300-JM01 Plus扩展通讯口的波特率(最高256Kbps)可以加快 Modbus 数据采集的速度;如果 Modbus 通讯线较长应适当降低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