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追剪的方案

楼主(2023-07-09):
追剪不用电子凸轮功能的话   是怎么做到的呢?

带电子凸轮功能的便宜的PLC   有哪些  求高手推荐

网友A:
看你精度要求高不高速度要求快不快,不高不快的话可以不用凸轮。便宜就用禾川或者汇川PLC试一下

网友B:
电子凸轮一般不是伺服带的吗,PLC带凸轮的也只有专用的运动控制器吧。

这个说白了速度不快的话,两套伺服就可以搞定,和两套伺服同步是一个原理,你得先把速度追上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剪操作,完了以后复位等旗标再追。

以前有个帖子就是求助速度同步的,你可以找一下,稍微一改良你就能用。

网友C:
功能简单的话就用伺服自带的凸轮就可以,精度也没有问题。PLC带凸轮只能上运动控制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凸轮一般不是伺服带的吗,PLC带凸轮的也只有专用的运动控制器吧。这个说白了速度不快的话,两套伺服就可以搞定,和两套伺服同步是一个原理,你得先把速度追上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剪操作,完了以后复位等旗标再追。以前有个帖子就是求助速度同步的,你可以找一下,稍微一改良你就能用。

奥  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精度要求高不高速度要求快不快,不高不快的话可以不用凸轮。便宜就用禾川或者汇川PLC试一下

那种只用一个普通电机加编码器  追剪轴用伺服电机  控制用普通plc  是怎么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