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通过Modbus通信控制丹佛斯变频器一处不解请教

楼主(2023-07-10):
搜到一篇“两台丹佛斯变频器与S7-200Smart之间Modbus通信”挺不错,只是有一处没看懂,请各位大师帮忙指点 ,就是写频率前为什么要和+200相乘呢?

网友A:
应该是实际转速对应的频率

网友B:
我推测了一下,假如50HZ的频率,算完是10000这个应该是十六进制,对应的十进制应该是65536,这应该是个最大值,由此可以推断你这个频率写的应该是通讯给定的AI输入值。或者是还有D/A模块存在。你可以看看变频器协议肯定还有通讯给定频率的地址换个地址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还有一种可能是他想把频率放大200倍,网上的东西可以参考,但是直接拿来用是不可取的,之前用过丹佛斯VLT系列的,通讯直接就给定了,我记得0-50HZ需要0-500的值,但是触摸屏那边就处理好了,不用在程序里弄倍率的,这个200倍可能有其他意义吧。

网友C:
假如写50Hz频率,实际写入数据是50*200=10000,也可以理解为频率分辨率为0.0005

比如三菱D700变频器通信写入频率时,分辨率是0.01,意味着写入50Hz频率时写入的数据位5000

应该是一个道理!

网友D:
这个倍率应该是变频器的实际频率与写入地址的对应关系,假如变频器的最高频率是50HZ,要写入的地址接收的是最高频率的百分比,50*200=10000,就是百分比扩大100倍后的数值,写入的数值就是对应频率与最高频率百分比的100倍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指点 !

通过通信写入的预置参考值 3-10是百分数P,实际写入频率值要转换为P才行。

实际写入的频率值为(max-min)P/10000

如果默认出厂设置最大参考值50HZ,最小参考值0HZ,则实际写入频率值  =(max-min)P/10000=P/200

P即等于实际写入频率*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