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加接近感应器测工件高度

楼主(2023-07-10):
在ABB机器人第6轴末端安装一个接近感应器,机器人移动去感应工件高度,当感应器有信号,机器人立即停止,测量好高度值(当前点位不再执行),机器人自动运行到下一个点位。各位大神有没有类似的运用,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对于这种搜索类的使用场景,ABB IRC5提供了search指令。在手册或者STUDIO的帮助中查找以search开头的指令。都有使用示例,自行测试即可。

---------

实际使用中,search指令的执行约束多,一般使用测距仪,先测量没有产品的平台高度,然后测量有产品的平台高度,最后比较再次测量值。

网友B:
做过一个类似的,当时是用的search快速寻找,找到后用search再慢速确定位置。机器人要建立动态的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