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变电测法在钢闸门应力检测中应用

楼主(2023-07-10):
某河干流拦河闸担负着城市防洪任务,也是灌溉用水控制工程。现采用应变电测法对钢闸门进行应力检测和启闭机启闭力检测,综合分析钢闸门目前质量和安全情况,为类似工程的设计、检验提供借鉴。

钢闸门情况介绍

主体拦河闸采用露顶式平面定轮钢闸门,孔口尺寸为9.6m*6.0m,单扇钢闸门重为35t,设计水头为5.5m,动水启闭。每扇钢闸门配备一台集中驱动双吊点固定卷扬式启闭机,容量为2*400KN。

钢闸门测试工况确定

以检测工况符合或接近设计工况为原则。由于闸门荷载以水压力为主,启闭机荷载主要为闸门自重加水压力等。为了获得最大水压力,利用汛期高水位(以不影响度汛安全为原则)。利用水位变化规律来提高上、下游水位差,使检测工况尽可能接近设计工况。现场检测时,闸门上游水位为35.95M,闸门下游无水,堰顶高程为30.50m,闸门的作用水头为5.45m,接近设计水头为5.50m。

应变片测点布置原则及注意事项

布置原则

1. 测试内容为钢闸门静应力和启闭机启闭力,测点应具有代表性,在高应力区域和复杂应力区域应布置足够数量的测点;

2. 在满足检测目的、委托要求前提下,测点数量宜少不宜多;

3. 对称结构可在一侧布置测点,但在对称侧应布置适当数量的比照测点,比照测点提供的正式数据可为分析时采用。

注意事项

1. 应变片应粘贴牢固并做好防潮处理;

2. 当应变片处于水下时,应做好防水处理;

3. 信号传输线应妥善固定,电阻值应确保稳定。

测点位置选择和数量确定

在进行应力检测前,首先分析闸门构件材质,结构特点,荷载条件等。根据相关规程对闸门和启闭机主要构件进行应力计算分析,了解结构应力分布情况,确定应力测点位置和数量。目的是使检测断面选择正确,传感器原件布置合理,采集的数据更具有代表性。

根据钢闸门应力分布云图,确定钢闸门的应力测点。主要受力构件上布置21个测点,其中三向测点4个。测点分别布置在面板、主横梁后翼缘板、纵梁后翼缘板、主横梁腹板、纵梁腹板和边梁后翼缘板上。

启闭力检测的测点备选两处位置:一处在启闭机的减速箱与小齿轮的传动轴上;另一处在闸门吊板上。结合现场实际情况,选择将测点布置在闸门顶部的吊板上,共粘贴8个工作应变片,合理布设。

确定测点位置后,对测点进行打磨、清洗、定位、贴片、焊线、密封绝缘、引线、联机并调零,最后采集测试数据。检测前均设置了温度补偿片,以消除温度影响因素。应变片采用502胶与基体粘结,采用硅胶进行防水。

应力检测结果及分析

钢闸门应力检测

钢闸门应力分析采用ANSYS三维有限元法。该工程钢闸门形式为板、梁组合结构,根据其受力特点,考虑计算精度要求,采用8节实体单元建立闸门结构有限元计算模型。计算模型单元总数为13008个,节点总数为24766个。坐标系定义为:主横梁轴向为X轴,纵梁轴向为Y轴,水流方向为Z轴。

1动水启闭工况下钢闸门应力理论计算结果和实测结果对比

面板xy向折算应力最大值

1#主横梁翼缘板x向拉应力最大值

2#主横梁翼缘板x向拉应力最大值

容许应力σyMPa)

250.8

150.2

150.2

计算应力σLMPa)

46.6

91.8

79.2

实测应力σsMPa)

48.5

100.9

73.7

|(σsL)|/σs(%)

4.1

9.1

7.5

由表1数据可知,钢闸门面板最大折算应力计算值为46.6MPa,实测计算值为48.5MPa,均小于容许折算应力为250.8MPa;1#主横梁最大拉应力计算值为91.8MPa,实测值为100.9MPa,2#主横梁最大拉应力计算值为79.2MPa,实测值为73.7MPa,均小于容许拉应力为150.2MPa。以上3个参数理论计算值与实测值之间偏差率为4.1%-9.0%,说明理论值与实测值很接近,也说明测试方法科学、合理。

启闭机启闭力检测

2钢闸门动水启闭过程启闭力实测结果换算值

过程节点

开启瞬间最大启门力

半开半闭阶段最大持住力

完全开启阶段最大持住力

关闭阶段最大拉力

换算结果(KN)

由表2可知,在动水工况启闭闸门过程中,开启瞬间启门达到最大值276KN;当闸门开启高度3m时,最大持住力为210KN;完全开启时,最大持住力为203KN。闭门阶段启闭力下降明显,最大拉力为173KN。整个启闭过程、启闭力、持住力和关闭过程最大拉力均小于启闭机的额定容量800KN。

总结

1. 以上测试结果表明,应变电测法可用于钢闸门现场应力检测,此方法工艺简单,结果准确。

为保证测试数据准确,要先对被测试构件进行复核计算,根据应力分布情况,合理确定贴片位置和正确选择应变片种类,同时做好应变片防水,布设温度补偿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