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学习用的临时配电箱,已接完线,求指点

楼主(2023-07-10):
自己学习接线用的临时用电箱,接完线求老师傅们指点。

另外接完线用不到了,有没有师傅收了?回血买PLC

网友A:
为什么不把断路器都装在上面?那样看着多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断路器都装在上面?那样看着多整齐。



我想的是下面两个空开,每个空开控制两组插座,上面两个空开每个空开控制一个插座,不过也受教了

网友B(2023-12-17):
这看起来确实很业余⭕~~~~~~···

网友C:
我最不喜欢为了“好看”把电源线折成直角了,这样不利于散热,小线还好,大线根本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