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之间怎么通讯 ?通过什么方式完成数据交换?

楼主(2023-07-10):
PLC与触摸屏之间怎么通讯 ?通过什么方式完成数据交换?

网友A:
一般都是485通讯吧,232的也有。基本都是用的类似modbus的协议吧

网友B:
触摸屏里面正常都有常见plc的协议,参数,连线正确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C:
有485、以太网连接等通信协议,触摸屏的点位和PLC一致就能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