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K245 配置注意事项

楼主(2023-07-10):
L K245 配置注意事项????

网友A:
LK245 为以太网通信处理器模块,提供 2 路 10/100/1000Mbps 以太网口, 连接 AT、HMI 或第三方上位软件。模块安装在主控背板通讯扩展槽位,最多可 安装 2 个。
作为 Modbus TCP 主从站时,最大连接数量各为 32 个,且同时受控制器连 接资源限制。 LK245 的默认 IP 地址为 128.0.x-1.250、129.0.x-1.250,其中,X 为模 块槽位号。

若需重新设置,可通过“控制器操作”辅助工具进行设置。

辅助工具与控制器建立连接后,可读取本机模块 IP 及路由信息。通过查找 功能,搜索该控制器所连接的 LK245 槽位。

通过槽位号,设置对应模块 IP 及路 由信息。 IP 设置规则:

1) 不能与控制器 IP 在同一网段。

2) 不能与网络中的其他以太网设备 IP 地址相同。

3) 冗余配置时,请将主、从机架上 LK245 模块 IP 设置为一致。建立冗 余机架后,主机架 LK245 IP 地址为设置值,从机架 LK245 模块 IP 地 址是主机架 LK245 的 IP 地址加 1。